液压马达与轴怎么连接好

楼主(2022-04-18):
各位大佬帮忙出出主意

楼主:
出了联轴器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楼主:
除了联轴器还有更好的没?

网友:
无非联轴器、皮带、齿轮、飞轮。。联轴器最简单便捷

网友:
空间紧凑的话轴端做孔并插键槽将马达轴插入轴孔;其次是联轴器,具有补偿及缓冲作用。再就是胀套联接

网友:
看你选的液压马达的输出方式来定的呀,一般有花键轴输出、轴输出、花键套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