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使用中的问题

楼主(2022-04-19):
         公司有些项目上用到直流电机,但是,直流电机在运行中要不停地换相,与换向器接触的碳刷会不断产生碳粉,集聚在换向器等部位,导致电机经常会出现绝缘不符合要求等。
         另外,因行业的特殊性,机器在使用的3-4年内无法下线进行故障维修,出问题了只能现场快速更换备用件。

         在无法经常清除换向器上的碳粉情况下,从制造工艺上如何能提高电机的绝缘性能?

网友:
我就想用无刷的配别的配件达到同样的使用

网友A:
用过直流有刷电机,30秒换向一次,正常能工作4000小时,

网友(点评):
你这换向可不是换向器的概念

网友(点评):
戳到老板的盲点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直流有刷电机,30秒换向一次,正常能工作4000小时,

使用中需要过一段时间打开电机碳刷盖,清理碳粉吗?

网友(点评):
没哪时间,更没有哪个成本,因为换电机成本更低,旧的电机也能卖废品,修和维护会比换新的成本更贵,所以选 择坏了就换,我当时工作环境很差,超级脏,没人愿意修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
直流电动机碳刷是需要定期检查维护的,无关换向是否频繁,应属维修保养部门工作,日常主要是观察碳刷和换向器之间的火花大小。

网友:
提高绝缘等级也是增加成本的问题。采购更高等级绝缘系统的电机,貌似不能解决碳粉累积导致绝缘性降低的问题。如不能定期清除,成本允许,最好就是无刷电机,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或者更换三相交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直流无刷电机

目标是用直流无刷电机代替现在的直流有刷电机。

几年前的项目都是直流有刷电机,现在暴露出问题了,需要整改,数量比较多。另外,现在换直流无刷客户不给增加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或者更换三相交流电机。

现场没有交流电源,迫不得已用直流电机。

网友(点评):
首选变频器加交流电机

网友(点评):
新产品可以考虑这种方案。目前老产品能不能在电机内部把局部地方通过增加绝缘漆,改善绝缘性能?

网友:
选择其他电机来替代直流有刷电机
1,直流无刷电机
2,多种交流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场没有交流电源,迫不得已用直流电机。

直流电多少VDC?没考虑逆变?

网友:
改无刷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多少VDC?没考虑逆变?

考虑过逆变,安装空间有限。110VDC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场没有交流电源,迫不得已用直流电机。

所以,您的电机功率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您的电机功率多大!?。

900w

网友C:
直接➕变频器改三相电动机,还讨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变频器改三相电动机,还讨论啥!?。

上面说了,没有安装空间,这是老机器出的问题。新机器的方案不存在问题,想找一种简单且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变频器改三相电动机,还讨论啥!?。

网友(点评):
上现场照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没有安装空间,这是老机器出的问题。新机器的方案不存在问题,想找一种简单且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

换直流无刷,也需要驱动器;

900W,功率不小了。

变频器的三防能力还可以,能否外置,然后走线进入接线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直流无刷,也需要驱动器;

900W,功率不小了。

无刷需要外置电子控制器替代换向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考虑过逆变,安装空间有限。110VDC

110VDC,想不出来是什么行业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VDC,想不出来是什么行业用电?

没有交流电或者不能提供交流电源的地方,用电池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