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孔标注引线每次都这么远?

楼主(2022-04-19):
(图片)

网友A:
我们的不这样
你想解决问题,就重装SW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不这样
你想解决问题,就重装SW呗

主要是模板是公司的,不知道和哪个选项有关系

网友:
因为你的屏幕比较大

网友B:
你图纸比例是多少!?SolidWorks设置里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图纸比例是多少!?SolidWorks设置里看看

一比一的比例呀,一个40的铝合金管材

网友C:
比例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例问题吧

A3的出40毫米边长的型材,长度比较长,我截断了
没有问题呀,和比例没有关系吧?

网友D:
请教一下,屏幕录制是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屏幕录制是用的什么软件?

Camtasia 9,应该是视频编辑软件,功能多,可以导出各种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Camtasia 9,应该是视频编辑软件,功能多,可以导出各种格式

谢啦,去学习一下

网友D:
其他模型、其他电脑都是这样么?
先找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模型、其他电脑都是这样么?
先找出哪里有问题

自己的模板就不会这样,公司模板就这样,目前没有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