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有时候不显示文字,重新打开又显示了,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19):
工程图有时候不显示文字,重新打开又显示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和版本有关系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有遇见过,猜测有可能零件及图纸显示的元素过多,硬件一时反应不过来;如果有找到原因的话,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该换个显卡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和SolidWorks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