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视图这个缝隙能不能在工程图模板里改成5?

楼主(2022-04-19):
默认是10,估计太大了,5就可以了

网友A:
如图,可以在工程图模板中修改

网友(点评):
图片中我已经改成5了,默认是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可以在工程图模板中修改

谢谢大神,还有一个就是,工程图不显示切边不可见这个可以在模板里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