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种经典的螺栓防松设计

楼主(2022-04-19):
01

双螺母

双螺母防松也称对顶螺母防松,当两个对顶螺母拧紧后,两个对顶的螺母之间始终存在相互作用的压力,两螺母中有任何一个要转动都需要克服旋合螺纹之间的摩擦力。即使外载荷发生变化,对顶螺母之间的压力也一直存在,因此可以起到放松作用。

02

自锁螺母

自锁螺母一般是靠摩擦力,其原理是通过压花齿压入钣金的预置孔里,一般方预置孔的孔径略小于压铆螺母。运用螺母与锁紧机构相连,当拧紧螺母时,锁紧机构锁住螺栓螺纹。

内嵌尼龙自锁螺母

变形螺纹防松螺母

楔子与锤子二合一的螺母

楔子作用防松螺母

03

螺纹锁固胶

螺纹锁固胶是由(甲基)丙烯酸酯、引发剂、助促进剂、稳定剂(阻聚剂)、染料和填料等按一定比例配合在一起所组成的胶黏剂。

04

开口销

螺母拧紧后,把开口销插入螺母槽与螺栓尾部孔内,并将开口销尾部扳开,防止螺母与螺栓的相对转动

05

开槽螺母

开槽螺母与螺杆带孔螺栓和开口销配合使用,以防止螺栓与螺母相对转动。

06

串联钢丝防松

串联钢丝防松是将钢丝穿入螺栓头部的孔内,将各螺栓串联起来,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这种放松方式非常可靠,但拆卸比较麻烦。

07

预紧

高强度螺栓连接一般是不需要额外施加防松措施的,因为高强度螺栓一般都要求施加一个比较大的预紧力,这么大的预紧力使螺母与被连接件之间产生强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产生阻止螺母转动的摩擦扭矩,因此螺母不会松脱。

08

止动垫片

螺母拧紧后,将单耳或双耳止动垫圈分别向螺母和连接件的侧面折弯贴紧,即可将螺母锁住。若两个螺栓需要双联锁紧时,可采用双联制动垫圈,是两个螺母相互制动。

09

弹簧垫圈

开口弹簧垫圈

锥形弹性垫圈

10

双叠自锁垫圈

网友:
俺最相信的就是开槽螺母加开口销
我汽车上转向那块就是这。
朋友建直升飞机的。告我直升机桨毂重要开槽螺母加销。

网友(点评):
和他要了张图,嘻嘻

网友:
第二种连接形式,不就是以前被人锤爆的什么日本做的比中国好的偏心螺母吗

网友:
第十一种
焊死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