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简单”的问题(舵机选型)

楼主(2022-04-19):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简单”的问题。

模型已经过简化。
大致需求,在红色箭头位置输入一个舵机,能够使平板在180度范围内旋转(旋转速度不做要求,正常速度不要太慢就可以),且能在某一位置保持,具体旋转角度需要有反馈。

在舵机选型时,力矩大于2kg*0.1m即2N.m即可,选了5N.m的舵机会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吗?

楼主:
原贴的图丢失了,重新附上。

楼主:
一般这种情况下,选择多大力矩的舵机呢

网友:
2.5倍安全系数,绰绰有余了

楼主:
2kg的负载就是它的自重,没有其他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