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

楼主(2022-04-19):
齿轮发黑处理,就是在表面氧化一层薄膜,齿轮传动相互接触时,为啥不会使薄膜破裂?

网友:
跑的圈数还不够多

网友:
你这个没有齿面淬硬的话叫软齿面,一般是做大齿轮开式传动

网友:
会,发黑并不牢固

网友:
比较简单的表面处理方式,
用在不太重要的地方,
只能说比没处理的稍微好点,
感觉发黑主要是为了使用前的防锈,

网友:
齿轮发黑处理?一般都是渗碳或渗氮,渗碳层没有渗氮层耐磨和抗疲劳,一般齿轮都是渗氮

网友(2022-10-25):
诚招氧化发黑师傅 碱性发黑 月薪10K以上 联系13616735412,地址:浙江省嘉兴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