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与公差套合”有什么用?

楼主(2022-04-19):
想在装配体工程图标注配合公差,标注时需要得到得到如图1信息,作为以后出零件图公差的指导。就是知道孔、轴零件的偏差值是多少,以考虑加工条件能否满足;最大过盈、间隙是多少,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但在sw中得到的如图2信息,不知是它是表达了什么。
请教大侠,如何合理使用sw标注这个配合公差,标注时可以知道图1的信息?

网友:
这种表示方式是表示配合公差,按图既配合处孔H7,轴k6
与公差套合,就是字面意思,表示可以通过直接选择公差等级来设定尺寸的公差,是根据需要选的,如果不是配合尺寸(装配图中)可以只按轴或孔选对应公差就可以了,会同时显示公差等级和公差数值

网友:
为嘛不自已试一下,这东西一目了然的。
SW对国标的支持是这几款外国的主流软件做得最好的。

网友:
讲句真话,你如果公差这样标的话,我就问你,你自己记得这些公差带符号的数值吗?何况这图纸是给加工师傅们看的,谁还会去查表

网友:
SW软件中不提供这个查询功能,你得先自己查好之后才能去标注,标注用起来也比较迷;你可以下载SW插件,比如今日制造,里面就有一个公差查询的功能,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其实你的第一张照片也是一个插件功能,应该并不是软件自带的

楼主:
谢谢大家!第一张图是caxa的。觉得比今日制造更直观。今日制造想要知道第一张图的全部信息要点击好几次。最主要是信息不是显示在同一画面,比较不利于选择。但caxa不能连接sw。也可能是个人习惯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