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90 黄铜 如何变型?

楼主(2022-04-20):
  材料H90黄铜,薄壁圆管,如图中所示,求问各位大佬如何通过  热变形,压变形或其他 工艺,不使用减材工艺  将圆管变型成图中 下部分的回转体壳子

网友A:
冲压变形的尺寸估计难达到这样的尺寸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变形的尺寸估计难达到这样的尺寸精度

查了GB 13914冲压公差,好像是不太行, 关键是工艺能不能做出成品,公差可以适当放大一些

网友:
冷拉延变形应该可以的

网友B:
用板材可以做,但φ28的台阶是圆弧的。图示清角,达不到。
不用圆管,温挤压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板材可以做,但φ28的台阶是圆弧的。图示清角,达不到。
不用圆管,温挤压成形。

板材怎么做,D28台阶可以有点小圆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板材怎么做,D28台阶可以有点小圆弧

你这是感温包外壳吧。冲压拉深,估计4~5次吧,中间或许会回一道火,根据实际情况也许不用回火。模具多,没量的话不划算。
圆弧就是板厚尺寸,需要台阶的话,最后整形可以压一下形成。

网友(点评):
用管材的话,问问旋压可做不?

网友(点评):
管材旋压,壳底怎么成型密封,高频焊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感温包外壳吧。冲压拉深,估计4~5次吧,中间或许会回一道火,根据实际情况也许不用回火。模具多, ...

确实是感温包外壳,建模简化了,实际稍稍不同,量挺大的。之前一直都是车工加工的,看看能不能换个工艺

网友(点评):
量大的话,最好换。成本估计只有车加工的20%吧,效率也高。

网友(点评):
车工是自己家数控车床干的,改工艺要外协,成本估计要升

网友:
这两个直角,要命哦

网友:
感觉变形过程会裂

网友(点评):
裂不裂得试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