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刀的魅力,仅供看看就行

楼主(2022-04-20):
欢迎大侠前来交流

网友:
成本的魅力

网友:
批量件低价的魅力才有这刀的魅力

网友:
我想知道实际效果如何,也就是实际切削时的阻力,断屑情况和粗糙度。另外最主要的是成本问题,非标刀片制做成本还是比较昂贵的。

网友(点评):
成型刀一把好几万,尺寸是真准,效率也是真高,一刀就结束了,除了贵点,其他那那都是好

网友:
车出来的工件表面真靓

网友:
碰到硬度高的,复杂槽零件,就麻烦了,干个几个料,就得换

网友:
这刀好是好,就是担心崩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