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最低的金属材料

楼主(2022-04-20):
铝现在是机加工中,成本相对最低的材料,今天 6061非标报价24.3/KG,不管是从材料本身价格还是加工价格,都比铁便宜,同体积材料,铝价是铁价的1.17倍,拿100*100*100的材料,铝重2.71KG,2.71*24.3=65.85.A3铁7.8KG,7.8*7.2=56.16,单 从价格上看,铝比铁贵,实际在加工中,因为铝料是光板,铁板是毛料,铁的成本会增加20以上,,哪同样是100*100*100的材料,铁比铝贵10块以上,
加工费同样大小,加工费相差3-10倍,看复杂程度,越复杂,相差越大,
所以现在商家为了节省成本,不管是汽车发动机还是轮圈,能用铝尽可能用铝,

网友:
按你这么说五菱面包车为什么要用铁轮毂,你是玩机械的吗,这个还有一个强度问题,钢的强度比一般的铝要高多少啊,达到同样要求的铝要比钢厚,而且加工方法也不一样,钢轮毂直接冲压成型,铝的要铸造,成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别整天误导人,虽然很不想回你,但还是不想有人被你误导了

网友A:
成本是其中一个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污染

铝是相对环保的材料,因为铝的回收容易,回收成本低,在路上丢个易拉灌都有人捡,而且是必捡,环保主要的是回收,
同理,现在的铅酸电瓶,和锂电,锂电污染大,你可能丢过N个锂电,但换过铅酸的,没有一个会丢,因为铅酸电瓶回收率99.99%,一个电瓶废品都值 150,所以不存在丢弃,没有丢弃就没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本是其中一个因素。

成本是主要的因素,楼上的说冲压,铝更易冲压,同样的模具,冲铝的寿命是冲钢的20倍以上,金属切削,同样的刀具,铝的切削速度360米正常,45钢120米都难,以这样加工速度相差10倍以上,因为还有切深,对了,铝还能压铸,比冲压更省成本,因为压铸自动化程度高,材料利用率高,工艺也更简单

网友(点评):
你是傻屌吗,要达到相同强度的轮毂哪个铝轮毂是可以冲压的,连基本常识都不讲了吗,就知道推自己的一套理论,那么多工程师和价格合算员的集团还没你算得清楚咯,要省钱的话,低端车为什么都是铁轮毂

网友:
我想的是一个是强度问题,一个是焊接问题

网友C:
我现在设计设备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都使用铝材料,强度要求高的用7075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设计设备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都使用铝材料,强度要求高的用7075

要加工联系我,我做加工的,机械加工,

网友:
|尹志春发表于 04-20 13:17
铝是相对环保的材料,因为铝的回收容易,回收成本低,在路上丢个易拉灌都有人捡,而且是必捡,环保主要的是回收,
同理,现在的铅酸电瓶,和锂电,锂电污染大,你可能丢过N个锂电,但换过铅酸的,没有一个会丢,因为铅酸电瓶回收率99.99%,一个电瓶废品都值 150,所以不存在丢弃,没有丢弃就没有污染,

虽然不是冶炼行业的专业人员,但是作为一个老家有冶炼铝的路人表示,铝冶炼都要上电解,老家都没法住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要加工联系我,我做加工的,机械加工,

因为做的都是单台机,老的配套制造公司都不肯再帮我们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做的都是单台机,老的配套制造公司都不肯再帮我们做了

我这作坊,只能接散单 ,散件,你这种自动化的很好加工,下次要做找我加工好了

网友:
看应用场合啊,工程机械妥妥的都要铁啊……

网友:
铝和铁没有可比性的,看使用场合的。
如果需要考虑强度啥的,用铝来代替黑色金属的话,无法用一样的体积来替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是相对环保的材料,因为铝的回收容易,回收成本低,在路上丢个易拉灌都有人捡,而且是必捡,环保主要的 ...

我帮lz补充一条,

如果量大,开挤压模,压铸模,铝都比较有优势,适合大批量生产!

网友:
为啥汽车厂商不给我配个铝轮毂,要配个钢的。

后来想明白了,我把四个刚轮毂都开不变形了,还依然在开,而且我换了两个拆新件,才150,还包安装。

设想一下,要是配个铝轮毂,估计都更换了好几个新的咯,还有价格上,每个新的,可以买好几个钢轮毂了。

网友:
来涨涨见识

网友:
还是用小叶紫檀吧,有收藏价值,更环保

网友:
现在许多铝浇铸件都在开发合金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