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三爪卡盘

楼主(2022-04-20):
请教大神们一个问题
关于气动三爪卡盘如何去选择合适的型号呢?

网友:
以前做过液压的,选型原则就是1.重复定位精度;2.定位方式;3.夹持方式(外夹 or 内撑 or 真空吸);4.附加功能(如中空出水冷却···)。
气动的不懂

网友A:
气动的,内部结构也是机械的,一般气缸人家,拿亚德客来说都有选型手册,放点余地看着选就行了

网友:
安装方式,精度,负载。。。

网友:
负载,CPM,夹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的,内部结构也是机械的,一般气缸人家,拿亚德客来说都有选型手册,放点余地看着选就行了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