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线设计

楼主(2022-04-20):
算起来非标设计已经入门1年多了,最近还是在简单的输送皮带线上栽了跟头,皮带线拉到客户现场才运行半年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异响了,将皮带拆开后发现主动轴同轴承配合处磨损严重,轴承内圈同主动轴有相对运动,简单点说就是跑内圈了,然后进行自我反省觉得有以下几点原因

问题1:皮带两端头同轴度较差,导致轴旋转时阻力较大产生磨损

排除方法:手动转动主动轴旋转看是否顺畅无阻

问题2:主动轴同轴承配合间隙太大

排除方法:查看图纸同轴承尺寸公差是否为过渡配合

问题3:主动轴材料不耐磨(目前使用的是A3钢,表面处理为镀铬,没做调质处理)

排除方法:材料改用45#,表面镀硬铬,涂层深度大于0.05mm,再不行就做调质处理

请各路大神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原因,指点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
楼主如此认真将来必成大师级别

网友:
Q235A无法调质处理的

网友:
内圈当时选的是不是过盈配合呢

楼主:
|大萝卜发表于 04-20 15:50Q235A无法调质处理的
45#可以调质

楼主:
|sgxap666发表于 04-20 15:51内圈当时选的是不是过盈配合呢
轴承是+0.005mm ,轴是-0.01mm,但是装配人员装轴承的时候为了好装,用砂纸将轴磨小了点,等于是间隙配合了

网友(点评):
尴尬了,煮下轴承也可以装上去了的。

楼主:
|zhaojunxian发表于 04-20 15:40楼主如此认真将来必成大师级别
言重了,只是想把工作做好,客户投诉真的顶不住啊

网友:
间隙配合重点关注下,但是还要检查下轴承使用环境,进灰滚珠阻滞加大了滚动阻力也是有可能的,轴承滚珠损坏,导致阻力加大也是有可能的,另外,是否轴承负载能力不够?

楼主:
|mowuyang发表于 04-20 16:54间隙配合重点关注下,但是还要检查下轴承使用环境,进灰滚珠阻滞加大了滚动阻力也是有可能的,轴承滚珠损坏,导致阻力加大也是有可能的,另外,是否轴承负载能力不够?
设备运行环境还可以,轴承滚珠没有磨损,就是内圈磨损了,输送带负载也很小,就是间隙太大,相互磨损了

网友:
45#光镀铬还是不行的,图纸上多加点字,硬度要多少,多花钱,少点事。给老板省钱给自己找麻烦,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