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原理动图大揭秘,你一看就懂

楼主(2022-04-20):
电动机,转子置于旋转磁场中,在旋转磁场的作用下,获得一个转动力矩,因而转子转动。异步电动机的功率范围从几瓦到上万千瓦,可为多种机械设备和家用电器提供动力。
电机(俗称“马达”)是指依据电磁感应定律实现电能转换或传递的一种电磁装置。它的主要作用是产生驱动转矩,作为用电器或各种机械的动力源。

电动机的主要作用是利用电能转化为机械能。

电动机主要包括一个用以产生磁场的电磁铁绕组或分布的定子绕组和一个旋转电枢或转子和其它附件组成。在定子绕组旋转磁场的作用下,其在电枢鼠笼式铝框中有电流通过并受磁场的作用而使其转动。

定子(静止部分)
定子铁心:电机磁路的一部分,并在其上放置定子绕组;
定子绕组:是电动机的电路部分,通入三相交流电,产生旋转磁场;
机座:固定定子铁心与前后端盖以支撑转子,并起防护、散热等作用;

转子(旋转部分)
转子铁心:作为电机磁路的一部分以及在铁心槽内放置转子绕组;
转子绕组:切割定子旋转磁场产生感应电动势及电流,并形成电磁转矩而使电动机旋转;

【电动机原理动态图】

永磁电机

直流电动机

量子磁电机

单相感应电动机

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

平衡电机

产生电流的原理

三相定子

电动小马达

电机剖视

电动机

维修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变频电机的维修方法与普通电机基本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变频电源的特殊性,变频电机的绕组绝缘比普通电机要求严格,应该采取以下改善绝缘状况的措施:

一、选用耐电晕性能好的电磁线,以满足电机耐高频脉冲和局部放电的要求。

一般使用聚酯亚胺/聚酰胺酰亚胺复合层漆包线,耐电晕、抗电晕电磁线。

二、绕线、嵌线施工工艺。

变频电机在绕线、嵌线、绑扎等加工工艺必须严加管理,特别是在绕线、嵌线过程中防止损伤导线,嵌线过程应保证槽绝缘、相绝缘、层间绝缘放置到位。相绝缘应采用容易被绝缘漆浸透的材料,线圈端部应加强绑扎、固定,确保端部成为一个整体。

在电机槽底、相间、层间及线圈首末匝等处加强绝缘,可提高电机耐电强度。

三、主绝缘须采用无气隙绝缘。

变频电机绝缘结构中的气隙,是产生电晕的主要因素。为保证电机整体绝缘结构中不含空气隙,根据国家标准GB/TZ1707一2008《变频调速专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绝缘规范》的规定,变频调速专用三相异步电动机用的浸渍漆必须是不低于F级无溶剂漆,且挥发份小于10%,并采用VPI工艺。该工艺还以提高绝缘结构整体机械强度。

四、做好变频器、电缆和电机之间的匹配工作,限制电机与电源之间电缆的长度。

由于电源线阻抗的不匹配,随着变频器到电机之间电缆长度增加,电机端的过电压幅值随之增加,这易于引起局部放电。为此,应根据具体的变频电源特性和实际需要,尽可能缩短其联结电缆的长度,以减小电机端的过电压幅值和局部放电量,延长电机寿命。

变频电机电源线一般使用专业电缆,也叫对称导体变频电缆,是3P+3N/E系列,即本来的3+1中的1分成3根。

网友:
楼主厉害,做的太好了,很直观

网友(2022-07-02):
谢谢楼主的资料。请问平衡电机的资料出自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