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的加工方式咨询

楼主(2022-04-20):
这个零件是怎么加工,万能的社友谁能解答一下。这个孔是一圈都有的间隙比较均匀, 且间隙比较小,这个有表面处理,没有看见焊接的痕迹。
大小圆非常圆。

网友A:
激光切割

网友(点评):
别瞎扯淡好不好,哪有用激光切割来做密孔的

网友:
先车再打孔

网友B:
挤压管子,再钻孔,很容易,加工成本低,激光超过2MM,难清熔渣,

网友:
带四轴联动的立加

网友:
都不太靠谱

网友:
量一量最小孔径和间距,壁厚。

网友:
先车+自动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切割

看着不太像哦,孔怎么加工的那么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挤压管子,再钻孔,很容易,加工成本低,激光超过2MM,难清熔渣,

他这个件还是个锥形的,挤压能出锥形吗?

网友:
精铸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点评):
仔细看了下还是应该是拉伸后,开了圆弧下模用多孔模冲的孔

网友C:
什么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材料的?

表面喷砂了,看不出来,感觉像钣金类的

网友(点评):
针对材料才好选加工方式!

网友:
激光雕刻,省时省力,成本更低,钻孔时间成本很费 时,当然是不是原厂钣金

网友:
无缝钢管+高速钻孔+抛光(化学抛光/磁性抛光)+表面处理

网友:
车铣复合

网友D:
滚压轧制,或者模具先冲孔,然后卷制,这样比较靠谱,一般应该是批量吧。单件就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压轧制,或者模具先冲孔,然后卷制,这样比较靠谱,一般应该是批量吧。单件就不合适了

主要是中间每列孔距比较小,这种怎连接?焊接吗?

网友:
|飞翔的企鹅y发表于 05-16 14:04
主要是中间每列孔距比较小,这种怎连接?焊接吗?

嗯焊接,仔细看看有没有接茬打磨的拼接口?

网友(2022-05-20):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管子挤压成型,缺口是冲的,而小孔应该也是靠锥形的一些模具挤压或者滾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