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s中对柔性装配体进行配合的时候,总是提示过定义装配体

楼主(2022-04-20):
如题。SolidWorks中对柔性装配体进行配合的时候,总是提示过定义装配体,但是删除提示的过定义的配合以后装配体又是欠定义的状态,试过各种不同的配合也还是不行,哪位大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固定的装配体,约束条件完整,那么你再去将装配体转化为浮动状态时,其实这个装配体的约束依旧是完整的,然后你再去加一条约束条件,可不就过定义了,这里就要看你在固定时的约束条件是否还适用在浮动状态了,我觉得最好将约束条件集中到装配体的某个固定零部件上,再在浮动状态下去添加其他约束条件。还有就是注意要随时重新建模,在整个文件较大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电脑没反应过来出现过定义或者约束错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的装配体,约束条件完整,那么你再去将装配体转化为浮动状态时,其实这个装配体的约束依旧是完整的,然 ...

只要是柔性装配体,添加配合以后都会提示保存,不管是新插入的零件还是之前的刚性装配体都会保错,而且是所有的柔性装配体,并不只是一个装配体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