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一下热处理后的状态

楼主(2022-04-21):
各位大佬:
      有个小问题求助一下,都说材料淬火后硬度会提高,但是韧性会下降,那是不是要求淬火后的硬度稍微小一点,那材料的韧性就会好很多,而淬火后不用在进行别的热处理。
      我的问题来源于,设计一个需要稍微高点硬度的零件但又不能太脆,肯定要对这个零件进行淬火处理,如果只要求淬火处理,而不要求别的什么回火处理,那零件会不会很脆。我看很多图纸基本都是要求淬火后硬度是多少,从来没有要求过淬火后要进行什么处理,或者最终的抗剪、抗拉强度是多少,这样合理么?

网友A:
表面处理呗,里面还是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呗,里面还是变化不大。

还有很多材料都说整体淬透,这种呢

网友(点评):
老大,我咋知道你是啥材料呀。你问也要把问题说清楚,淬透的都是薄才行,那是脆的。我就是行车轮表面处理一下听过师傅说这个工艺。

网友:
最好学习一下材料及热处理的知识。。。。。。
选一个好材料不是更好吗?比如说弹簧钢65Mn,大货车前后桥的板状簧,表面肯定硬,但也不防碍它做大的变形啊。。。
所以,选对的材料,比热处理更有效。

网友:
首先热处理工艺不止淬火一种,其次淬火可以用高频表面淬火那时候淬火深度是5-7MM对大件轴类零件而言既保证表面硬度又保证韧性,还有的可以使用局部淬火。再说下提到的脆的问题,首先要看你的零件是否承受冲击载荷,即使再脆没有径向冲击载荷对轴类零件而言问题都不会太大(正常选用淬火硬度的前提)。再说下提高表面硬度的方式,一般我们都会选择镀硬铬这样耐磨提升了,如果又要表面硬度又要材料稳定抗冲击一般会选择对材料进行调制处理(也是热处理的一种工艺)。你可以说下你对零件的使用工况还有尺寸大小这类要求让大家帮你参考下提提意见,最好可以把图发出来,不方便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很多材料都说整体淬透,这种呢

整体淬透的大多是小零件

楼主:
我查的资料(不知真假):45号钢板淬火(没说表面还是整体淬火)后(无回火)硬度HRC55以上,而如果淬火后高温回火(应该就是调质吧),硬度HRC22-234,这种韧性就应该很好了吧。工艺上有没有可能就是对45号钢淬火后硬度直接在HRC22-234,这样就不用回火了,材料的性能也很好?这种淬火是什么淬火,表面淬火么?

网友(点评):
45钢就没什么韧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查的资料(不知真假):45号钢板淬火(没说表面还是整体淬火)后(无回火)硬度HRC55以上,而如果淬火后 ...

45#调制可以消除内应力调制后加工可以更好的保证产品精度和光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调制可以消除内应力调制后加工可以更好的保证产品精度和光洁度。

还是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啊

网友:
你的问题,真有点难
一下子需要解释这么多概念。
你自己一个个去了解吧!
是否渗碳?还是单单淬火。
淬火+高温回火就是调质。
表面硬度、淬硬层、芯部硬度(过高将导致材料脆性增加)
抗剪、拉力试验,看行业与工况,有参数要求的。

网友C:
淬火后必进行回火处理这个是约定俗成的,换言之淬火不回火这个件没法用,为什么呢,淬火后淬火应力太大,材料机械性能太差,所以一般图纸所说的淬火硬度都是指的回火后的硬度,然后回火温度分高中低,高温就是所谓的调质,所以回火温度会最终决定材料的硬度韧性等性能,这个知识太多了,真要弄清楚把大学的工程材料拿出来再翻翻

网友:
其实要理解一个通俗的概念---标淬火多少多少硬度,一般就包括了淬火和回火两道工艺。硬度高,就回火温度低,硬度低就回火温度高。特殊的才没回火这道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的资料(不知真假):45号钢板淬火(没说表面还是整体淬火)后(无回火)硬度HRC55以上,而如果淬火后 ...

光淬火正常是硬度较高的,你要一次处理达到HRC234左右可以采用正火,比较淬火加回火要便宜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淬火后必进行回火处理这个是约定俗成的,换言之淬火不回火这个件没法用,为什么呢,淬火后淬火应力太大,材 ...

你好这么说,还多少明白点,有时候看图纸标淬火,硬度多少,还在纳闷到底回不回火,轮到自己标图纸的时候,我就不说淬火,我就说热处理,然后硬度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淬火后必进行回火处理这个是约定俗成的,换言之淬火不回火这个件没法用,为什么呢,淬火后淬火应力太大,材 ...

表面淬火的话,深度不深,是不是可以不回火,直接用。或者,这种情况零件有自回火。

网友(点评):
表面淬火和之前说的淬火是两种概念,表淬的作用像你说的只是为了得到比较薄的一层马氏体或下贝氏体组织,因此对整体的机械性能影响有限,也就是应力集中不明显因此一般表面淬火都是感应圈后面都带着喷水的圈

楼主:
引用 楼主:
表面淬火的话,深度不深,是不是可以不回火,直接用。或者,这种情况零件有自回火。

那就是一般的零件我表面淬火完了,就可以直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