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设计同步带传动的机构,计算求助

楼主(2022-04-21):
我要设计同步带传动的机构,车体是四轮前驱,由两侧电机提供动力,力,通过同步传动带(带与带轮没有滑动,确保传动比)连接前轮前进。目前已知的车体重120KG  行进速度0.8m/s ,电机啥的得自己选,该怎么设计,希望各位大佬指导一下,这是模型图

网友:
首先你得买本书。。。。机械原理

网友A:
两个五百瓦的电机可以跑的飞飞条了

楼主:
这是模型图

网友:
首先同步带传动比较适合轻负载,高速的传动。当然120KG用同步带传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五百瓦的电机可以跑的飞飞条了

得需要选型计算的过程...

网友(点评):
俺这是掐指一算,你想电动车带一个两三百瓦都跑的起来。

网友:
P=FV 有重量算个摩擦系数有了F V已知 ,再算上系数之类可以了。

网友:
这是搞毕业设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