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出图,这样标注有问题吗

楼主(2022-04-21):
问一下,粗糙度的标注有问题吗,需要怎么改

补充内容 (2022-4-22 14:27):
说明一下,这样的图我们外协给钣金厂,外协的钣金厂会比较麻烦,由钣金厂二次展开,下料折弯后给我们成品。

网友A:
我们公司做钣金的图就是一个展开图一个折弯图。展开图给到激光切割或下料的那边,折弯图给到折弯的师傅。存档的标准图纸这样画没问题。

网友:
钣金标粗糙度?你下面不是写了A级,不用粗糙度标注了,至少我是这样的。
少个展开图
就按照楼上的方法去做就行,你如果做个上百个孔的板子。。。全标能累死。

网友(点评):
最不要的就是展开图,钣金其实按要求也是要粗糙度的

网友B:
有大把时间就把图纸标出花样来,比如你标注那些表面粗糙度,只有一点时间就标你那些孔的尺寸,像我这些拉屎都没时间的人,只标板厚和折弯尺寸。说句伤你心的话,如果不是大规模的厂,你标这些没卵用,车间工人没人看你这些尺寸。

网友B:
另外再替车间屌你一顿,会不会画图,显示这些圆弧切边

网友(点评):
圆弧切边不显示吗,不会看错吗

网友:
钣金标表面粗糙度估计开料和折弯都没几个能看懂,累了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做钣金的图就是一个展开图一个折弯图。展开图给到激光切割或下料的那边,折弯图给到折弯的师傅。存 ...

给激光下料的展开图是不是也只是给个CAD图纸?那也不用标尺寸了

网友D:
先去熟悉下什么是钣金,钣金怎么加工吧。
1. 钣金标粗糙度、公差(有装配关系的,可以带个比较粗的公差,能保证到多少去问一下钣金工人)没有太大意义;
2. 如果是自己厂里激光下料加工,就更简单了,做展开图,1:1转成cad图纸,标个大体外形尺寸(让工人知道用多大板下料),普通通孔之类的就不用标了,螺纹孔、沉头孔需要标,还需要问好底孔留多大;
3. 你这图板厚是3mm(经贴友更正,板厚1.5mm,右图有,我没看仔细,抱歉了)吧,折弯没有止裂槽,最关键的3mm板,折边10mm宽,先去问一下能不能折出来,这跟钣金工人和设备有关,否则等着被骂吧;
4. 倒角、倒圆的除非有特殊功能需要,否则直接要求切边去除飞边毛刺就好;
钣金是比较粗放的加工方式,不要按机加工零件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激光下料的展开图是不是也只是给个CAD图纸?那也不用标尺寸了

差不多,激光切割图不标注尺寸,但要说明厚度,而且大部分用的是DXF格式。

网友:
GB1804还有1184更多用在机加工未注公差上,钣金可以问问车间自己定未注公差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去熟悉下什么是钣金,钣金怎么加工吧。
1. 钣金标粗糙度、公差(有装配关系的,可以带个比较粗的公差, ...

板厚1.5在右视图里,3MM是有个让位,折弯半径1.5加板厚1.5,10MM的折弯边确实有点小这样大的板如果是数控折弯机还好做。老式的折弯机建议折弯半径不要给到和板厚一样,给0.5就可以,主要还是看用的什么机子。

网友(点评):
嗯嗯,粗心,没看到.......感谢指正

网友(点评):
1.5mm板厚折10mm边,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GB/1804-M级折弯要求这么高

网友:
我就知道好多人说只要标外形尺寸就好了,我待过好多家做钣金的都是这个套路,其实低端的确实可以这么标注,本身钣金加工就比较糙,但当你做的是精密钣金的时候,公差粗糙度都要考虑,还有折弯内角,折弯内角过大会影响折弯回弹,过小会导致开裂起翘,当然这个都是和材料性能匹配的,还有加工厂的折弯刀具一般新开的r为0.2,个别少数为0.5,所以这个如果对外圆角没有特殊要求的一般我们图纸可以按r0.3来标(考虑刀具有磨损),然后展开不是自家加工的不要画,每家设备材料刀具不同展开系数都不一样

网友E:
啊,个个都是大神,恨不得都要骂楼主一顿,还要展开图,有病才标展开图,展开图供应商自己处理,还只要外形尺寸就好,请问孔位置有问题找谁,得有一个尺寸标准吧,不标质检怎么处理,有问题找谁,不去除表面加工的粗糙度有什么问题,钣金看不懂和我图纸有关系吗,我标不标是一回事,看不看得懂是另一回事,如果我标个有精度需要光一刀的,钣金可以说看不懂不管了吗

网友:
GB1804本身就不是钣金行业的公差,不妥。
至于你所说的粗糙度,不加工面一样也可以有粗糙度要求的,比如说我要的冷轨板,表面1.6或以上的。你仅标一个不加工符号,热轧的板,可能连3.2都到不了,这可能就不是你的预期了。
细致点总没错。

网友(点评):
不去掉加工是这上粗糙度符号,保持上道加工的粗糙度符号也是这个,你不能单单解释成一种说法

网友:
楼主,别听他们放屁。
他们但凡翻过标准,也不会说出标准只适用机加工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去熟悉下什么是钣金,钣金怎么加工吧。
1. 钣金标粗糙度、公差(有装配关系的,可以带个比较粗的公差, ...

求教折弯系数,K因子,自动切释放槽,矩形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啊,个个都是大神,恨不得都要骂楼主一顿,还要展开图,有病才标展开图,展开图供应商自己处理,还只要外形 ...

完全外协采购你肯定该怎么标就怎么标。但凡你单位有激光切割设备,需要自己工厂下料折弯,你看看最终会怎么做。

孔位置加工错误,呵呵,不是图纸错误就是设备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求教折弯系数,K因子,自动切释放槽,矩形吗?谢谢!

这个差不多每个工厂都有每个工厂自己的经验,会有一些差别。
不是专业人员,我一般都用默认参数。个别参数根据工人反馈进行调整。

网友(点评):
折弯系数我原来发过一个表,一般工厂为了加工方便都是采用折弯扣除法的,你去翻我发的那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G(2022-05-25):
知道你标的粗糙度符号的意义吗?还是去掉吧。实在要标标注也应该标注成√。

网友(2022-09-21):
这个图能做出来,但是标准化还有待改进!

网友:
少了释放槽,你这基本上机加工的图纸,一般钣金基本上没那些粗糙度啥的

网友(2022-11-18):
没标郭粗糙度的略过

网友(2023-01-12):
料厚链接到属性比较好吧个人建议   零件数量 粗糙度标了 有些也不执行 很多都看不懂

网友(2023-04-15):
引用 网友B:
有大把时间就把图纸标出花样来,比如你标注那些表面粗糙度,只有一点时间就标你那些孔的尺寸,像我这些拉屎 ...

还真是这样的,我出图标注了孔距,直径,生产根本都不会看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C:
给激光下料的展开图是不是也只是给个CAD图纸?那也不用标尺寸了

给激光只要dxf就完事了,这打印一个展开图和这折弯图就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外协采购你肯定该怎么标就怎么标。但凡你单位有激光切割设备,需要自己工厂下料折弯,你看看最终会怎 ...

我们就直接一个dxf过去了顶多在文件名上写一下板厚和几件,然后再搞一个折弯图给折弯

网友:
专营个系列不锈钢 板材 管材 型材 棒材 欢迎咨询13771082209

网友H(2023-11-17):
给外协不用出图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G:
知道你标的粗糙度符号的意义吗?还是去掉吧。实在要标标注也应该标注成√。

他这标注不对的吗  不去除材料  我们之前也是这样标的

网友:
钣金件很少很少去标粗糙度的  标了也没人看 再者车间是工人师傅有些也看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再替车间屌你一顿,会不会画图,显示这些圆弧切边

显示切线也没有错

网友(2024-02-21):
我觉得还是标详细一点好,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不标出问题又扯皮。

网友:
腰孔没标,喷塑颜色没写

网友(2024-08-14):
楼主说得好,楼主说得对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H:
给外协不用出图

不用质检吗

网友(2025-05-28):
我感觉没必要这样出图,一般都是激光下料,这些孔位标注没什么需要

网友:
图片看不出厚度,如果厚的话可以增加折弯R角,防止恶劣工况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