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工件为了出土方便一定要画成装配体吗?

楼主(2022-04-21):
折弯*1
圆孔*2
方孔*2
无孔*1
换成零件的话,为了下料,想分别出一张图的时候,数量成了问题,图号也是问题。
不用装配体,有啥好办法不?

网友A:
焊接切割清单啊,可以表示各个焊件的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切割清单啊,可以表示各个焊件的数量

如果每个部分都要单独出图(工人下料看)的时候呢?
图号咋弄?

网友:
剖视图,手动标注件号、做材料表

网友:
不给图号,在备注里面写上 “本图”

网友:
哎哟,出土?这是半截埋里了还是整个埋了?

网友B:
此类图形俺一般是这样出工程图。

2016版原件:

网友(点评):
这个只适合做单一焊接件,如果是设备里某个焊接件,必须是装配体

网友(点评):
热心社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类图形俺一般是这样出工程图。

多谢大神费心
我的那个图只是随便画了一个,打个比方。
如果更复杂,用一张图无法表示,怎么办呢?

网友:
板金厂还是需要图号的

网友:
如果零件多的话这是组件肯定要画成装配体,后面才方便出工程图 装配图,工艺图,B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费心
我的那个图只是随便画了一个,打个比方。
如果更复杂,用一张图无法表示,怎么 ...

图纸可以分页,但切割清单就给一个。和装配图分页是一样的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费心
我的那个图只是随便画了一个,打个比方。
如果更复杂,用一张图无法表示,怎么 ...

可以增加图纸啊。

网友:
如果你是设计工程师,那画成一个零件就可以了。尺寸放一个图也能标完。零件你不用钣金画,拉伸出来也行。
基本上所有钣金图纸到了钣金供应商那边,他们会再评估,复杂点的他们都是要自己再出图的。
虽然这样是把活丢给钣金厂了,他们会算到成本里的,有一定的浪费,不过也是合理的。钣金图纸我问过供应商,尺寸都不需要标完,复杂零件他们量3D还快,图纸还得找半天,还不一定符合厂内工艺。就是螺纹孔这些3D体现不出来的特征要再图纸上体现好。
设计的时候如果还把所有加工工艺全部都考虑完,那太费时间了,优先保证结构合理,在此基础上看个人工作习惯了。
如果你是钣金厂的工艺工程师,那应该是要拆分出图了,按公司的规定搞。

网友:
本厂加工的话.简单点的一张图附加开料表...复杂的(如机架之类的)一张重要尺寸标注图..几张组装焊接图.BOM和所有零件图纸..外发的话都是一张重要尺寸标注图和STP...事能省就省.一张机架重要尺寸的图纸5分钟内可以搞定了.全出的话1个小时都搞不定..后续如果改了尺寸的话,图纸多了也是个麻烦.

网友(2022-12-03):
用钣金直接画出来多实体零件

网友(2023-04-13):
这真看是自己公司加工还是外协,外协的话给个1;1的cad图就行了,尺寸都不用标,别人还嫌删起来麻烦,钣金厂不会用你展的图的,哪怕你展的没有问题,那是别人公司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