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结构受力情况

楼主(2022-04-21):
目前下面是用电缸推动,但是现在想找一个输出更小的电缸,受力分析不太明白了,一个两个杆应该算是什么类型的铰链呢

网友A:
推杆FS做功 = 重物G H 升高做功
找到S和H关系加上安全系数摩擦损失的做功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杆FS做功 = 重物G H 升高做功
找到S和H关系加上安全系数摩擦损失的做功解决了。

剪叉,没那么简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剪叉,没那么简单吧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

去搜搜社区里剪叉失败的帖子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搜搜社区里剪叉失败的帖子吧

看不懂就好好看。基础真的差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杆FS做功 = 重物G H 升高做功
找到S和H关系加上安全系数摩擦损失的做功解决了。

主要是求力的最大值,也就是最低点电缸的出力,想知道静力平衡方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简单

这个是我写的静力学平衡方程,向您请教一下这样子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就好好看。基础真的差太多了。

嗯,也是的,我不是学机械的,也不是从事机械行业工作,纯属个人业余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我写的静力学平衡方程,向您请教一下这样子正确吗

很大概率苏州那位社友不屑再来这帖子了,我是看不懂他的分析,不知道你看懂了没

网友:
这个单独分析 连杆分析既可

用理论力学里面的 虚位移 求出受力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