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瓣加工工艺

楼主(2022-04-21):
这种阀瓣的平底孔改如何加工呢?
查了下百度发现可以用U钻,我的想法是φ11.5的u钻然后精车,这样是否可行?
有大侠了解这种产品的加工工艺吗

网友A:
量大吗?直接冷镦就成了,在钻两个孔。连个7级精度以上的公差都没。
还有这图的水准不怎么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大吗?直接冷镦就成了,在钻两个孔。连个7级精度以上的公差都没。
还有这图的水准不怎么地。

是的,客户这图纸粗糙度和尺寸公差有点怪

网友:
CNC直接搞啊

网友:
CNC可以直接加工  如需V:xch749142125

网友B:
平底孔根部圆弧多少啊,不可能是理想的90°尖角啊。看样子底部要求不高、试下平底钻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客户这图纸粗糙度和尺寸公差有点怪

圆孔与圆孔相贯线画成了直线。另外一点我看错了,应该是图纸被转了90度。所以看着不舒服。工程图纸的文字、数字没有头向右歪来看的!
这图纸逆时针旋转90度就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底孔根部圆弧多少啊,不可能是理想的90°尖角啊。看样子底部要求不高、试下平底钻应该可以

客户的图是直角,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的图是直角,哈哈

这是不可能的哈,最起码R0.2吧。  再者真有配合要求就清根。  论制图严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