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润滑9个常见误区

楼主(2022-04-21):
说到润滑,大家都不陌生,正确的润滑方式可以改善设备性能,延长工作寿命。任何设备都离不开润滑,但实际生产中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进入润滑的误区,例如,认为有油就能润滑,油的粘度越大效果越好等等。为避免错误的操作给机器带来损害,本文介绍了9种常见误区,供大家参考。

01.
认为润滑的目的就是使机器运转更快
机器中相对运动的零部件,其接触表面都会产生摩擦及磨损。据统计,世界上1/3以上的能源消耗在摩擦损耗上,当磨损量超过允许极限时直接影响机器正常工作和使用寿命。故在相对运动的零部件间加入润滑剂形成润滑油膜,以减少摩擦减轻磨损,同时还可起降温冷却、缓冲吸振、密封等作用。
润滑的目的不仅使机器运转得更快,更重要的是保证机器正常工作及延长使用寿命。

02.
误认为有油就能润滑
润滑油有不同的种类和工作性能,为改善润滑油的某方面性能,在其中还应加入相应的添加剂。
为了使机器得到合理的润滑,不同类型、不同工况、不同供油方法等应选择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和添加剂。
因此不能认为什么油都能润滑,更甚者润滑油选择不当还将造成润滑事故,这在设备故障中占有很大比重。

03.
润滑油量越多,润滑效果越好
若为脂润滑,过量则阻力增加,引起轴承发热,导致润滑脂的漏失,高速重载机器尤甚。
一般油润滑可用油位指示器显示油面高度。如减速箱中高速级大齿轮浸油深度为1-2个齿高为宜,以免高速级齿轮润滑不良,同时也可减少齿轮的运动阻力和油温升高。滚动轴承的润滑脂填充量一般不超过轴承空隙的1/3-1/2。

04.
润滑油粘度越大,润滑效果越好
粘度是润滑油的主要指标,其标准通常在100℃的温度下来确定润滑油的牌号,牌号越高,其形成的润滑油膜越厚,虽然减少了摩擦面的摩擦力,却增大了阻力,动力损失增大,增加能源的浪费。
机械在刚起动时,温度较低,摩擦面润滑油在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温度的升高而流失一部分,润滑不能形成有效的润滑油膜,油不能很快地补充到机械的摩擦面,由于油的粘度较大,流动缓慢,导致机件的磨损较大。
有资料表明,润滑油的粘度降低1mm2/s,就可节省15%的燃料。粘度的选择应考虑工作速度、工作温度等因素。润滑油的低粘度化是当前节油的措施之一。

05.
一成不变的按设备说明书规定的用油等级选油
大部分设备管理人员都认为,设备生产厂家规定的油就是法规,其实说明书上规定的用油是指一般工况,未必适合实际工况条件,应根据实际使用条件灵活选用。

06.
润滑油变黑就说明润滑油变质
润滑油变黑就说明润滑油变质,该换了,这种理解是片面的,例如,加有清净分散剂的机械油使用不久后变黑属于正常现象,不能轻易认为油品已变质。加有添加剂的润滑油,往往会使轴承表面产生暗色保护油膜,在使用过程中变黑也属于正常现象,无须把变黑的润滑剂除去。因此,确定润滑油是否变质,应综合分析,按质换油。

07.
使用过的润滑油不能用,必须扔掉
其实除已腐败变质的油以外,还有较多的润滑油可以利用。
更换下来的油,如仅仅是混入杂质,还可经沉淀和过滤后重新使用;
污染较重的油液经简单处理后,可用作粗加工设备润滑剂露天设备防锈使用,或将废油收集上缴供废油再生使用;(是用到其它要求不高的设备上莫,不是继续用在空压机)
难以再生利用的油液,一般经简单处理之后还可作为燃料油烧掉。

08.
润滑油都可相互替换使用
润滑油的选择,根据机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摩擦表面具体特点和润滑方式的不同,选用的润滑油的种类、牌号也不同,一般情况下不能替换使用。

09.
较长时间不更换和补充润滑油
润滑油使用一段时间后,性能下降或改变,随着油质的下降,如不及时更换或补充润滑油,润滑性不佳,容易造成高温现象。
另外,很多人拉长空压机的换油周期是为了省钱,但实际上,润滑不佳反而会造成电流大,电力浪费严重,提高运行成本,得不偿失。

来源:压缩机网

网友:
还得是你,感谢分享。

网友A:
请教一下:高速旋转(转速约1万转)的轴承如何润滑?润滑的形式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高速旋转(转速约1万转)的轴承如何润滑?润滑的形式是什么?

高速轻载,以低粘度,高剪切力,抗磨为主;
低速重载,以高粘度,抗极压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