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后加工零件

楼主(2022-04-21):
请教一下,如果零件某个表面需要焊后加工,那么这个焊后加工的面的粗糙度、形位公差注在零件图还是焊接组件那个图里?
我现在是注在焊接组件图里,不知道是否合适。

网友:
我一般是标注在焊接组件图里,然后注释说明焊后加工;不然标注形位公差时基准都没办法去选,甚至有些要求高的,还会在技术要求中注明焊后释放应力再加工

网友A:
楼上说得是,形状公差还可以标注在单件上,位置公差需要有基准,就只能标注在组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得是,形状公差还可以标注在单件上,位置公差需要有基准,就只能标注在组件上

既然焊后加工,基准肯定在组件里的其他零件上

网友B:
看你零件设计和使用要求,能满足精度的实际加工顺序,单件先加工再焊接也不影响使用就标注在单件上面,符则就标注焊接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零件设计和使用要求,能满足精度的实际加工顺序,单件先加工再焊接也不影响使用就标注在单件上面,符则 ...

说得对,但是有时候不容易判断焊后形位公差对工作面影响多大;
比如我工作面平面度很高,但是焊接在其他粗加工的表面上,
和底座板面之间的平行度,可能受到影响,
这两个面如果不平行对设备来说有多大不利影响,很难说清楚;
设计上保守点就在图中注明该面焊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