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计时间

楼主(2022-04-21):
最简单的注塑模具大概能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就是设计,包括工程图,不包括制造。)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得看公司有没有做过的经验,如果有,那么现成的图纸套过来自己在改改就很快,如果是从头开始弄,也要看是什么产品,才能决定复杂程度

网友:
简单注塑模具 ,我就认为你是最简单最简单的 ,不需要改太多 ,套模架,外面随便一个找个培训公司出来的,半天 肯定能完成,但这样的模具真的敢马上投入使用么

楼主:
比如说小平板,或者底部空的的圆柱形的盖子。精度一般。

网友:
“最简单的注塑模具大概能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出工程图”,一天完成了。

网友:
模具不只是简单,还有大小呢

网友:
为什么总是有人喜欢问这些没营养的问题,效率取决于你占有的资源。你要是土豪,有套模具设计系统,输入参数,分分钟就出来了。你要是一穷二白,敲黑板画重点。然后丁字尺、绘图板板的。总的研发个一年半载的吧,这跟简单不简单有毛关系。你要不懂,再简单搁你那儿也能变高科技不是,再高深,你把人连锅端了,连热下饭菜都不用的。唉,现在是智商集体下降了,还是我老了

网友:
10分钟吧,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