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用不锈钢作为传动轴

楼主(2022-04-21):
各位坛友,如果必须用不锈钢作为传动轴的话,SUS 440和321哪个更好一些?需要做调制或者其他处理嘛?

补充内容 (2022-4-21 18:16):
设备上的轴都需要不锈钢的,其中一根直径15的轴,传递扭矩5Nm左右,转速约100rad/min

网友A:
更想知道为啥必须用不锈钢作为传动轴

网友:
食品行业?医疗行业。

网友B:
要看轴的用途,负载条件各种参数,什么都没有没法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还用过SUS304做过传动轴呢,用了好多年一点事儿没有。

网友:
医疗行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想知道为啥必须用不锈钢作为传动轴

医疗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轴的用途,负载条件各种参数,什么都没有没法说。这么跟你说吧,我还用过SUS304做过传动轴呢,用了好多 ...

设备上的轴都需要不锈钢的,其中一根直径15的轴,传递扭矩5Nm左右,转速约100rad/min

网友:
你这负载,304都没问题。

网友:
医疗设备用不锈钢的话,是不是所有零件都是不锈钢的?或者说,不能有零件是普通碳钢的?因为碳钢和不锈钢会发送电化学反应吧

网友:
纯扭导致的切应力≈M(n*mm)/(0.2*d^3(mm^3))≈7Mpa
个人认为:好小的应力.321就行.不用任何热处理.当然如果有钱处理一下更好看么

网友:
不锈钢热处理好像不能提升性能,含碳量太低了

网友:
转速就转速呗,rad/min,单位是不是搞错了。是弧度每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