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推杆可以作为调节角度的装置吗,与负载该采用什么连接呢,拜托了各位大佬

楼主(2022-04-21):
(图片)

网友A:
根据图示,如果对调节的角度要求不高的话,电动推杆可以作为调节角度的装置,推杆的头部可以跟负载构件作铰链连接。另外负载构件最好做出受力平衡的配重,这样电动推杆的功率可以选得小些。另外,你是只要调节一个角度?还是要调节不同的好多个角度?如果是一个角度,还可以。要是有多个不同的角度,就要加装检测装置和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示,如果对调节的角度要求不高的话,电动推杆可以作为调节角度的装置,推杆的头部可以跟负载构件作铰链 ...

1.就是我的推杆的方向想弄成固定,如果铰链连接的话可以推动吗2.要调节多个角度,45°是最大角度,检测装置可以加装霍尔传感器吗

3.非常感谢你呀

网友:
45°角摆动,电推杆两头都要铰接否则会卡死,或杠杆变形。
有的电推杆自带电机,看你对位置的精度要求了,没有要求的话,交、直流电机都可以,通电动作,断电锁死。
要求高的,可以上伺服+光栅尺(磁栅尺),也可以用步进电机,这里面直接和精度挂钩。
你想用霍尔传感器,看起来对精度要求不算高,是打算检测电机转一圈,推杆退出多长?

楼主:
电推杆两头都要铰接的话,推杆可以推动吗

网友B:
电缸固定及推杆连接都需要铰链

网友B:
大哥好多你的贴子啊  你集中下发一个帖子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好多你的贴子啊  你集中下发一个帖子里呀

你就是为了一个威望嘛  我是有问题又比较急才问的,碍到你的事了嘛

网友(点评):
你这人说话好不客气,我善意提醒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缸固定及推杆连接都需要铰链

好的谢谢

网友C:
轨迹画的不对,应该是回转的

网友D:
1,电动推杆可以作为调节角度的装置使用
2,电动推杆活塞杆头部采用关节轴承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动推杆可以作为调节角度的装置使用
2,电动推杆活塞杆头部采用关节轴承的方式

好的谢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轨迹画的不对,应该是回转的

推杆是固定的哦,头部采用铰连接应该是回转的??但是推杆头部的位置可以不变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就是为了一个威望嘛  我是有问题又比较急才问的,碍到你的事了嘛

不好意思,我那天没理解对你的意思,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杆是固定的哦,头部采用铰连接应该是回转的??但是推杆头部的位置可以不变嘛

看下你的图,推杆和负载的相对位置已经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