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环怎么减重不影响导热

楼主(2022-04-21):
两个半圆形铜环夹住工件,内部吸收工件热量,外部通冷凝水将铜环热量带走,完成工件冷却。
现在问题是铜环厚度30mm,感觉太重了,怎么挖空减重可以保持导热性能。。。(铜环内径和外径都固定不能修改了)

网友:
在壁上打一圈孔

楼主:
|hl90发表于 04-21 21:01在壁上打一圈孔
感觉打多了会减少接触面积

楼主:
这个铜环不加水路了,外面走冷凝水冷却

网友:
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在铜环外表面上铣沟槽,把铜环外表面做成类似散热片形式,还可以在前面的基础上打孔;这样既可以减重,还可以增大表面积,提升散热效果

楼主:
|注册机008发表于 04-21 21:53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在铜环外表面上铣沟槽,把铜环外表面做成类似散热片形式,还可以在前面的基础上打孔;这样既可以减重,还可以增大表面积,提升散热效果
谢谢!做个样件试试看

网友(点评):
外部挖槽,形成一片一片的,中间有间隙,增加铜环与冷凝水的接触面积,可以同时达到减重与增加散热速度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打多了会减少接触面积

不会啊,你参考这个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6%B3%95%E5%85%B0%E7%9B%98&step_word=&hs=0&pn=216&spn=0&di=7077204560107798529&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0&ie=utf-8&oe=utf-8&in=&cl=2&lm=-1&st=undefined&cs=399991873%2C1819763781&os=3161565662%2C3477688060&simid=399991873%2C1819763781&adpicid=0&lpn=0&ln=1795&fr=&fmq=1650554516475_R&fm=&ic=undefined&s=undefined&hd=undefined&latest=undefined&copyright=undefined&se=&sme=&tab=0&width=undefined&height=undefined&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s%3A%2F%2Fgimg2.baidu.com%2Fimage_search%2Fsrc%3Dhttp%3A%2F%2Fimg.chemcp.com%2F201806%2F144662201862614465325057.jpg%26refer%3Dhttp%3A%2F%2Fimg.chemcp.com%26app%3D2002%26size%3Df9999%2C10000%26q%3Da80%26n%3D0%26g%3D0n%26fmt%3Dauto%3Fsec%3D1653146555%26t%3D677bb361d0c44090c44c00a83b8dd7ca&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pwtzi57_z%26e3Bvij4vr_z%26e3Bv54AzdH3Fr7p5g227wgvwtAzdH3Fnbb9l9bn8_z%26e3Bip4s&gsm=d4&rpstart=0&rpnum=0&islist=&querylist=&nojc=undefined&dyTabStr=MCwzLDgsNiw0LDUsMiwxLDcsOQ%3D%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你参考这个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E6%B3%95%E5 ...

法兰盘?

网友:
外壁多车些槽,增加散热面积还减重。

楼主:
换一个思路,有没有其他可用的导热材料,密度比较低的,找找资料去。。。????????????

网友(点评):
不仅要考虑导热性能,还要考虑散热性能

楼主:
|南天横翼发表于 04-22 08:42外壁多车些槽,增加散热面积还减重。
嗯,我参考一下这个方案试试

网友(点评):
类似日本92式重机枪的散热环

网友:
切槽啊,参照散热器

网友:
(两个半圆形铜环夹住工件)——径向夹紧方式图上没有看出来。30的壁厚可以在轴向剖面上打螺纹孔,另一半加工台阶孔,用几个螺丝固定。外圆柱面再铣削些间断的槽子。

网友:
在环上,轴向向打孔,即能减重,还能作为水孔冷却。

网友B:
采用精密铸造或压铸法制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采用精密铸造或压铸法制造

中空铸造

网友:
打孔,和铣槽,打孔顺着轴线打孔。

网友:
一般就是开槽,打孔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开槽,走水

网友:
铜套铸造时内部铸造上水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