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关于感应装置方面的

楼主(2022-04-21):
我设计了一个金属铁屑(粉末状)的收集器,上面需要一个带开关功能的感应器,这个收集器就是类似于吸尘器,但是比吸尘器多了一个感应装置,这个感应只要检测到金属物质开始工作,感应的距离1m以内即可,
我是个小白,求大神帮个忙

网友:
金属铁屑可能较小,感觉没有比较合适的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能不能加个高清晰度的摄像头,用视觉图像分析的方法检测到金属铁屑的存在,不知道铁屑存放的背景环境条件是怎样的,也就是没有铁屑的图像和有铁屑的图像成像对比

网友:
感觉还是没描述清楚使用情况?是用在什么环境?有没其他物品干扰等等。
这1m应该有点远了,真空想吸1m左右的距离吸力得多猛啊,应该不是真实的使用检测距离

网友:
可以咨询基恩士 SICK  等这些专业做传感器的厂家

楼主:
这个装置是检测金属块的,铁屑是从金属块上掉落的,当这个装置检测到附近有金属块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启并收集从上面金属块掉落的粉末

网友:
lz你需要找一个设计搭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装置是检测金属块的,铁屑是从金属块上掉落的,当这个装置检测到附近有金属块的时候,就会自动开启并收 ...

你这么讲不就容易理解了,金属检测,可以采用接近开关,电感式还是电容式,要看你说的金属块的材质、厚薄、大小,根据实际情况选用,一般大品牌厂家的手册上都有注明的,传感器即使感应到金属块,要启动吸尘器,还是需要电路控制的,你有不可能直接用传感器控制吸尘器,最简单的也要有继电器中转,如果什么都不懂,还是找个电气搭档吧!

网友:
你搜一下检针机原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讲不就容易理解了,金属检测,可以采用接近开关,电感式还是电容式,要看你说的金属块的材质、厚薄 ...

检测距离需要50㎝-100㎝,感觉接近开关感应距离达不到这个要求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检测要离1米,不能装在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