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道难题

楼主(2022-04-22):
我在职研究生论文中,研究的是装车机器人
前不久论文盲审回来后,那评审专家说“第一条.除了针对手爪进行的有限元分析外,能否分析在抓取物料后,物料的受力变形,第二条是物料的变形影响装车的位置”
关于第一条没有问题,关键是第二条,提出的问题不是很明确,是说物料受力导致的变形,影响到物料装车后的位置发生了偏??
如果是这种要求的话,那么如何进行有限元分析(我个人感觉这条已经偏离了有限元分析的能力范围内,属于视觉分析了),核心思路是什么?谢谢!

网友A:
楼主牛,你两次读研是同一个专业吗?

网友:
做过机器人码垛,对于软包装的机器人码垛机抓手,一般做成箱式,并不用挤压,否则的确会出现定位不准的现象,比如啤酒纸箱包装码垛机,前段整箱完成后,会由推箱机构将整理好的一层推入抓取箱内,抓取箱底部设有滚动轴,方便进入,然后箱体内部定位推杆压下,定位推杆压力较小实现定位,落箱时底部滚动轴拉开,实现整层箱体落下

网友B:
啤酒箱码垛一般每层在xy轴向偏差要求小于2mm,最初采用吸盘抓手的形式进行码垛,倒垛率太高,仅适用一些塑包或小瓶小箱抓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啤酒箱码垛一般每层在xy轴向偏差要求小于2mm,最初采用吸盘抓手的形式进行码垛,倒垛率太高,仅适用一些塑 ...

因为车厢狭窄,希望尽可能的多装料,你要是采用箱子,这占用空间
所以我们设定对袋包在夹取后,在手爪内,采用一个压板,对其压实压紧。

现在的问题是我提出的那个问题,怎么去解决为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你两次读研是同一个专业吗?

为何是两次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