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知道CAD的形位公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

楼主(2022-04-22):
有没有大佬知道CAD的形位公差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怎么改回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

要怎样才能改回来?

网友B:
  用原始字体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重新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始字体看看行不行..如果不行的话就重新装吧

重装一下可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