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工程师设计时热衷于用内六角螺钉?它到底好在哪?

楼主(2022-04-22):
到底为什么工程师们这么热衷于用内六角螺钉呢?
我们都知道,内六角螺丝的螺丝头外边是圆的,中间是凹进去的六边形。这样的结构其实优势很明显的。
1、它能承受更大的载荷。它的受力面有六个,相对于只有两个面的一字螺钉和十字形螺钉更扛得住拧。
2、内六角螺栓在使用中可以埋头处理,即整个螺帽是沉到工件内部的,可保持工件表面的平整、美观性。
3、相对于外六边形的螺丝,内六角适合更多的装配场合,特别是狭窄的场合,所以,它装配和维修时都很方便,调试也方便。
4、我们平时常用的工具有活口扳手、螺丝刀和呆扳手等,而拆卸内六角螺栓必须用专用的扳手,所以,一般人不容易拆卸,这也是一种好处。

网友A:
唯一的不好就是在工况恶劣的地方用不成,六角孔被油泥堵上之后那就是噩梦。在工况恶劣的地方推荐使用一字螺丝,不为别的好清理。

网友(点评):
你是没吃过一字螺丝锈住的苦,工况恶劣就用外六角,一字的一旦锈了,很难拆的

网友:
看场合吧

网友:
中大型设备上,一般都是外六角首选。

网友:
螺钉强度等级可以很高。至少比一字槽和十字槽的要高。

网友:
空间小的地方,外六角没发使用工具,还是内六角比较好,

网友:
不同场合使用不同的螺钉

网友:
头不容易坏,十字螺丝头坏了简直是噩梦

网友:
每种螺丝都有优缺点,要根据适合的情况酌情选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不好就是在工况恶劣的地方用不成,六角孔被油泥堵上之后那就是噩梦。在工况恶劣的地方推荐使用一字螺 ...

搞个塑料帽

网友:
工况不允许,在室外,而且有大量油污

网友B:
|小胖子挤挤发表于 04-23 10:30
工况不允许,在室外,而且有大量油污

打胶堵眼,胶比油污好处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胶堵眼,胶比油污好处理掉

打胶还不如贴个膜封住,其实在外面就是怎么简单怎么来,一字螺丝的预紧力也是可以控制的(我说的都是M6、M8的螺丝)更大的螺丝直接上外六角

网友:
存在即合理,每种都各有优势

网友:
不同的工况,选用不同的螺钉,内六角,时间久了,相对好拧一些

网友:
我就爱用内六角

网友(2024-11-27):
扳手位小

网友:
内六角预紧力大幅度超出十字或一字。
内六角多数高强度。
行业内为区分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