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轴承的性能及用途集合!

楼主(2022-04-22):
从数字看轴承的世界

尺寸从2毫米到6米

轴承从小到大,尺寸千差万别。世界上最小的“微型轴承”尺寸为内径0.6mm×外径2.0mm×厚度0.8mm,被用于微型电机。而大型轴承,外径达6米,重量达15吨以上,这种轴承被用于挖掘隧道的大型盾构机中。连接英法两国的多佛尔海峡下挖掘跨海隧道时,就使用了这种盾构机,其中就使用了这种大型轴承。

从形状看轴承的世界

『调心球轴承』

调心滚子轴承在有二条滚道的内圈和滚道为球面的外圈之间,装配有鼓形滚子的轴承。外圈滚道面的曲率中心与轴承中心一致,所以具有与自动调心球轴承同样的调心功能。

在轴、外壳出现挠曲时,可以自动调荷及二个方向的轴向负荷。径向负荷能力大,适用于有重负荷、冲击负荷的情况。内圈内径是锥孔的轴承,可直接安装。或使用紧定套、拆卸筒安装在圆柱轴上。保持架使用钢板冲压保持架、聚酰胺成形保持架及铜合金车制保持架。

『滚针轴承』

实体型滚针轴承

有内圈轴承的基本结构与NU型圆柱滚子轴承相同,但由于采用滚针,体积可以缩小,并可承受大径向负荷无内圈轴承要把具有合适精度和硬度的轴的安装面作为滚道面使用。

推力滚针轴承

分离型轴承由滚道圈与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构成,可与冲压加工的薄型滚道圈(W)或切制加工的厚型滚道圈(WS)任意组合。非分离型轴承是由经精密冲压加工的滚道圈与滚针和保持架组件构成的整体型轴承。可承受单向轴向负荷该类轴承。占用空间小,有利于机械的紧凑设计,大多仅采用滚针和保持架组件,而把轴及外壳的安装面作为滚道面使用。

『圆锥滚子轴承』

该类轴承装有圆台形滚子,滚子由内圈大挡边引导。设计上使得内圈滚道面、外圈滚道面以及滚子滚动面的各圆锥面的顶点相交于轴承中心线上的一点。单列轴承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单向轴向负荷,双列轴承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适用于承受重负荷与冲击负荷。

『圆柱滚子轴承』

根据轴承装用滚动体的列数不同,圆柱滚子轴承可分为单列、双列和多列圆柱滚子轴承。其中应用较多的是有保持架的单列圆柱滚子轴承。此外,还有单列或双列满装滚子等其它结构的圆柱滚子轴承。

单列圆柱滚子轴承根据套圈挡边的不同分为N型、NU型、NJ型、NF型和NUP型等。圆柱滚子轴承承受的径向负荷能力大,根据套圈挡边的结构也可承受一定的单向或双向轴向负荷。NN型和NNU型双列圆柱滚子轴承结构紧凑,刚性强,承载能力大,受载荷后变形小,大多用于机床主轴的支承。FC、FCD、FCDP型四列圆柱滚子轴承可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多用于轧机等重型机械上。

『调心滚子轴承』

该类轴承在球面滚道外圈与双滚道内圈之间装有球面滚子,按内部结构的不同,分为R、RH、RHA和SR四种型式。由于外圈滚道的圆弧中心与轴承中心一致,具有调心性能,因此可自动调整因轴或外壳的挠曲或不同心引起的轴心不正。可承受径向负荷与双向轴向负荷。特别是径向负荷能力大,适用于承受重负荷与冲击负荷。机械知网微信公众号,分享知识,传播价值。

圆锥孔轴承通过使用紧固件或退卸套可使于轴上的装拆.调心滚子轴承可承受较大的径向载荷,同时也能承受一定的轴向载荷。该类轴承外圈滚道是球面形,故具有调心性能,当轴受力弯曲或倾斜而使内圈中心线与外圈中心线相对倾斜不超过1°~2.5°时,轴承仍能工作。

『推力滚子轴承』

推力滚子轴承包括推力调心滚子轴承、推力圆柱滚子轴承和推力圆锥滚子轴承。推力调心滚子轴承能同时承受轴向和径向负荷,但径向负荷不得超过轴向负荷的55%。这类轴承遥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自动调心性能,因此使其对不同心度和轴的挠曲不甚敏感。只要负荷P和P。不超过0.05C,且轴圈旋转,轴承就允许一定范围的调心角。小的数值适用于大轴承,而且负荷增大时允许调心角将会减小。

『直线轴承』

直线运动球轴承主要用在机械设备中直线往复运动的部位,具有摩擦小、运动灵活和维修更换方便等优点。它广泛用于纺织机械、印刷机械、医药机械、精密机床、电器切割机和自动记录仪等领域。

『角接触轴承』

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同时承受径向负荷和轴向负荷,也可以随纯轴向负荷,极限转速较高。该类轴承承受轴向负荷的能力由接触角决定,接触角大,承受轴向负荷的能力高。

网友A:
小日本买中国的轴承换个牌子出口欧州,疫情时,中国产能不够,小日本用自己生产的轴承出口欧州,操蛋了,给德国人发现轴承质量差太多,中国货比日本质量还好,结果小日本爆雷了,
不过多数人还是认为进口的就是香,比如买7001配对P4,进口180,淘宝3.5一个,拿180的跟淘宝3.5的作对比,哪3.5的真是渣渣

网友(点评):
长此以往的刻板印象 会慢慢改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日本买中国的轴承换个牌子出口欧州,疫情时,中国产能不够,小日本用自己生产的轴承出口欧州,操蛋了,给 ...

国产轴承质量在飞速提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国产轴承质量在飞速提升。

很多国外牌子都是国内代工,质量很好,说质量不好的,都是买垃圾货,一个轴承3毛,还想要什么质量,当年在江西工作,来了一批货40W个玩具轴承,我看了一眼,说也太差了,包装就是蛇皮袋,我说这也太差了吧,给供应商怼得一句话都不敢说,供应商说,你少BB,找聂副总来问问,还包装,包装都几分钟了,包的人工也要几分,这轴承才几毛,还包装,能这样就不错了,全是蛇皮袋,当年工厂的丝攻,是用牛皮纸包的,一包1000支,我问了一下,一支1毛,不过攻黄铜也还不错,反正用得多,价格低,比YG的15一支的成本低太多了,

网友:
国产崛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国外牌子都是国内代工,质量很好,说质量不好的,都是买垃圾货,一个轴承3毛,还想要什么质量,当年 ...

40w个玩具轴承?那倒是608

网友:
那个时候指尖陀螺的轴承可不便宜啊
一手交现金一手交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