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两端的轴承

楼主(2022-04-22):
滚珠丝杠两端的轴承怎么选用?

网友A:
电机端一般用配对的角接触球轴承,另一端用深沟球轴承或可调心轴承

网友:
我之前是买配对的轴承座

网友:
一般不都有配合使用的固定侧和支撑侧带座轴承可以选用吗,干嘛自己做啊?固定侧角接触,支撑侧深沟球吧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端一般用配对的角接触球轴承,另一端用深沟球轴承或可调心轴承

想知道为什么这么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知道为什么这么选用

丝杆要承受轴向力呀

网友:
固定侧和支撑侧带座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