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刀片加工铸铁件冷却后尺寸变化较大 不稳定

楼主(2022-04-22):
以前加工用的手磨刀  钨钢刀   现在工人为了省事 直接用机加刀片  不用冷却液,加工后尺寸变化较大 尺寸无法保证(排除装夹的问题)和铸件应力有关系吗?以前手磨刀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尺寸变化大考虑热胀冷缩的问题。考虑粗加工后冷却到室温、  再做精加工

网友B:
刀片也分型号的,粗加工用的刀片刀尖圆弧比较大,切削阻力大,可能会影响尺寸精度。最好是用铸铁专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变化大考虑热胀冷缩的问题。考虑粗加工后冷却到室温、  再做精加工

是的,按照以前的工艺都是粗车 在精车  现在图懒省事  粗车后不在从新装卡  直接精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也分型号的,粗加工用的刀片刀尖圆弧比较大,切削阻力大,可能会影响尺寸精度。最好是用铸铁专用型号。

对  现在人们也是图懒省事  直接机夹刀片 一下下来    部分粗车刀片和精车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