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阻力公式的问题求助

楼主(2022-04-22):
为什么垂直上下的形式公式力没有加摩擦系数,而水平的却加上摩擦系数了。。

网友A:
垂直上下要克服的是重力。当然不能加了。你的意思其实是Fu=(mg+ma)*(1+u)吧,u很小,忽略了.

水平运动克服的本身就是摩擦力,所以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上下要克服的是重力。当然不能加了。你的意思其实是Fu=(mg+ma)*(1+u)吧,u很小,忽略了.

水平运动克服 ...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垂直上下要克服的是重力。当然不能加了。你的意思其实是Fu=(mg+ma)*(1+u)吧,u很小,忽略了.

水平运动克服 ...

前辈请问后面加的ma是什么意思呀,前面有摩擦系数了,为什么后面启动时不加系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请问后面加的ma是什么意思呀,前面有摩擦系数了,为什么后面启动时不加系数了

ma是惯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是惯性力。

Thanks♪(・ω・)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