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装配有误差怎么办?这几种方法帮助你解决减少损失

楼主(2022-04-22):
装配误差是指零部件的安装位置与装配规格设计规定以及工艺所需要的理想位置的差异。

装配误差产生原因

1、零件误差:零件的制造误差和运转使用后产生的变形和磨损形成的附加误差。
2、工具、量具误差:工具、量具有制造误差,用其测量、定位,就会发生系统误差。
3、操作误差:由于手感(如松紧、平齐、锋利、光滑、跳动、摇动、振动、隔距、扳力、手敲着实、手拉间隙、手感松弛等),目测(尺寸、水平、平直,垂直,平行、对准,相切等)、耳听(各种异响)、鼻闻(漏气等),靠人体感官鉴别产生的误差。
4、环境误差:由温度、相对湿度、光线射向、空气流向、地基走动等产生的误差。
5、意识误差:因思想不集中或缺乏责任心产生的误差。

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是减少装配误差的思想基础,在具体操作中,还有下列几种直接减少装配误差的方法需要注意。

1
选择合理的装配基准

为了使零件装配位置准确,选择已经定位的零件的某一部位(点、线、面),作为待装零件的定位依据,这个部位就叫做装配基准。装配基准的正确选择,是提高装配精度,减少装配误差的重要因素,必须认真对待。正确选择装配基准,一般应考虑下列因素。

1、尽量选择零件加工精度较高的部位,即尺寸公差小、形状精度高、位置偏差小、粗糙度低的部位作为基准。如罗拉(roller 即滚筒,编者注)制造时的沟槽部分直径公差和径向跳动比光面部位低,因此在检查罗拉弯曲、校正罗拉隔距时,都以沟槽部位为基准。

2、基准部位尽量靠近装配调节点,如平车面时,依靠车架升降螺钉调节车面高低,所以平尺搁铁要尽可能放在靠车架部位。如把平尺搁铁放在离车架较远的地方,使基准点远离车架,当调节邻近车架高低时,会带动这一搁铁升降,使基准漂移。平尺搁铁离车架愈远时,基准面的高低变化愈大,影响装配精度。

3、尽量重复使用同一基准,排除零件表面形状偏差。如:由于顶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长向弯曲和宽向扭曲,因此,要将看车面长向水平的平尺搁铁、看车面宽向水平的水平仪和托前罗拉高低线的托线圆辊,放在同一部位,避免由于车面顶面不平带来的附加误差。

4、选择基准时还应考虑平装操作方便的因素。如锭轴斜齿轮左右定位,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插上锭子,以锭子为基准,用卡板定位;另一种是不插锭子,以下龙筋油杯为基准。虽然锭子直径公差比油杯孔公差小,但插上锭子后定位增加困难。而以油杯孔为基准,能满足锭轴齿轮左右定位要求,可不插锭子,使操作方便。

5、尽量和机械制造厂零件加工和预装配的基准部位一致起来。

2
避免装配基准的多次传递(减少累计误差)

要把1m长的直线分为十等分有以下两种方法:一种是用150mm的钢直尺,每量1OOmm移动一次钢直尺,共量十次;另一种是用1m长的钢直尺,不移动,而按相对应的刻度线依次取十个点。显然后一种方法的误差比较小。因为前一种方法,由于测量基准的多次移动,使两个和两个以上的装配误差(工具、操作误差)叠加在一起,就产生了累计误差。同样道理,当用规定度的塞尺测量间隙时,应尽可能选用单页的塞尺测量比较准确,而避免使用二页或更多的薄塞尺叠起来测量。

3
掌握误差的变化规律(消除系统误差)

如果发现了误差的变化规律,查明了数值,就如以在装配中设法消除这一误差值,这种有规律性的误差,叫做系统误差。如当一把游标卡尺的内径量爪磨灭0.02mm,使每次测量的读数虚大0.02mm,就可以把读数主动减去0.02mm,得到需要的真实读数。又如当水平仪气泡不准,经过定位调头检查,发现气泡不准,经过定位向某一端偏一格,才是水平状态,因此,在看水平时,应故意让主气泡向某端偏一格,使零件达到水平状态。

4
合理分配或调节误差数值(减少装配误差)

1、互借法
并条机车面、底板、粗纱机头尾墙板、车架、车面等大型铸件发生扭曲变形时,由于矫形不便,只能检查多点铅直度或水平度,使平装后的读数正反方向最大值相等,或使正反方向的最大值相减后的差值不大于允差,这种方法叫做互借法。

2、调节法
装配中累计误差超过允差时,可以把其中一个环节的尺寸、形状或加以改变,或把一个不重要的尺寸放弃,不予控制,使总尺寸在允许范围内。这个可以改变的环节叫做“调节环”,例如校并条机罗拉座开档,先从车头外侧线决定车上墙板左右位置,再以车头上墙板为基准定第一罗拉座位置,再依次定第二、第三、第四罗拉座位置,而对第四罗拉座至车尾上墙板间的尺寸就只能放弃,不可能校正,在实际工作中,调节环尺寸、形状或位置的改变,往往通过锉、垫、焊的方法来达到,或用可调节的零件来调节,如调节螺钉、调节垫圈、车脚垫板等,利用这些零件来调节可以提高装配的准确性,节省手工锉修等工作。

3、选择装配法
为了减小装配误差,提高零件装配准确性,还可以将具有一定误差的零件,通过选择,进行配套或分组,使零件之间的上下误差配合适当提高精度,叫选择装配。钛浩机械是以机床主轴、回转顶针、丝杠丝杆、轴加工、数控车床加工、刀柄刀杆、夹头接杆为公司的主打产品,例如把胶辊芯子和铁壳分组配套,使间隙一致;把胶辊直径分成几档,使同台或同区机器的胶辊直径一致。

网友:
扯这些有啥用????????????????????车间工人只会抡大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