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模型转成STP文件后变成一个整体,打不开其中的零件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4-22):
我用SOLIDWORKS做的三维装配体模型转成STP文件,以前在转换后一直可以打开其中的零部件的,不知什么时候起发现装配体转成STP后变成了一个整体,各组件看得见打不开,如下图所示,不管是保存成203或214均是如此,请部各位大佬是什么原因,要如何解决?

网友:
一定要把标准件变成自制件。

网友:
打开“设置”,“选项”,找到“导入”,把启用3D interconnect勾去除。
打开STP,保存,就可以实现。

网友:
点击左侧设计树最顶端的那个装配体,右击,有个解散特征还是啥的,点击就可以了

网友:
3楼,4楼,正解。现在SW高版本就这样的,

楼主:
试了一下三四楼坛友的方法,按三楼的操作可能是漏了什么步骤,去除3D interconnect后打开结果是空无一物。四楼的方法可行,类似爆炸处理了,可以得到零件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