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车床怎么车07 0.8的螺纹?

楼主(2022-04-22):
请教这台车床怎么车07  0.8的螺纹?

网友:
学到老活到老,表示没车过这么细的螺纹,一般这么细的都是用牙扳

网友A:
这个车床还有齿轮,换个齿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床还有齿轮,换个齿轮就行了

就算是挂轮,它上面也没有说打到哪个档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