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微知识] 同步带轮使用过程的注意点

楼主(2022-04-23):
结合理论分析及实践研究,同步带传动应用中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重视:
1、带轮使用寿命及齿形精度对同步带传动有重要影响。超过使用寿命,齿廓形状变化,带齿与带轮轮齿不能正确啮合,则会造成同步齿形带在短期内失效。
2、带轮的材质、齿面硬度等对传动质量有重要影响。带轮最常见的失效形式是齿面磨损和点蚀,因此带轮齿面应有足够的耐磨性和接触强度。研究表明,一般带轮材料可选用中碳钢或中碳合金结构钢,例如45#,40Cr,35SiMn等,进行正火或调质处理,使齿面硬度为200至260 HB。较高的强度和表面硬度,良好的韧性,方可满足工程实际需要,因硬度适中,故可在热处理以后精切齿廓。
3、同步齿形带传动中,为避免同步带从带轮一侧滑脱,带轮必须有挡盘,挡盘应比带的背面高出1至2毫米,并有约为5度的倾角。
4、当带轮转速大于极限转速时,必须进行动平衡,小于极限转速时,只需作静平衡,经平衡检测后,带轮的残余不平衡量应不大于允许值。
5、带轮安装发生偏斜,则带侧面紧压在挡盘上,造成带侧面磨损加剧。因此,安装时必须注意带轮轴线的平行度,使各带轮的传动中心平面位于同一平面内。
6、带过载或预紧力过大时将导致齿距差,从而产生啮合干涉与齿面磨损,过载时,承载能力大为下降。因此,同步齿形带应用中一定要防止过载,并选择合适的预紧力。

网友A:
怡合达有很多同步轮都是铝做阳极氧化处理的,表面没有那么硬,请问对精度有影响吗?为啥还要使用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怡合达有很多同步轮都是铝做阳极氧化处理的,表面没有那么硬,请问对精度有影响吗?为啥还要使用铝的?

精度和采用什么材料(铝、钢)没有必然的联系吧!铝的质量小,惯性矩也小,好加工;钢轮的惯性矩大,刚性好,重要场合还是用钢。如果你用伺服驱动,这个惯性矩不可小觑。

网友B:
闭口同步带周长最长多少?

某宝上查了一圈,不定制的话,也就是1米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闭口同步带周长最长多少?

某宝上查了一圈,不定制的话,也就是1米半?

不止,这个也要看型号的,有些型号闭口带四米多呢,给你个网址,可以看看不同型号的同步带的标准节线长度
https://www.chinabeidi.com/cn/productsd.php?pid=1

网友C:
唯一有个疑点就是环形导轨中,假齿   插销  同步轮挖孔  都能理解   但是一些同步带上面跨齿 锁2个螺丝,同步轮也没避位  转弯时 是怎么过去的  不会干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唯一有个疑点就是环形导轨中,假齿   插销  同步轮挖孔  都能理解   但是一些同步带上面跨齿 锁2个螺丝,同 ...

哈哈,这个我知道。
带轮中间车槽,避让了螺丝头。

网友(点评):
都说了 同步轮挖孔知道啊 但是一些就是没挖啊 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点评):
而且工装上面安装块是整个板 锁2个齿 过渡的时候 不是直的吗 怎么过渡过去的 同步轮没挖避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