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个金属表面处理常温发黑配方

楼主(2022-04-23):
配方一:

硫酸铜      4~8 g/L
二氧化硒     4~8 g/L
磷酸盐      7~15 g/L
硝酸盐      2~4 g/L
柠檬酸盐     2~4 g/L
稳定剂      20 ml/L
pH        2.0~2.5
时间       3~5 min

配方二(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提供):
硫酸铜      1~3 g/L
亚硒酸      2~3 g/L
磷酸       2~4 g/L
有机酸      1.0~1.5 g/L
十二烷基硫酸钠  0.1~0.3 g/L
复合添加剂    10~15 g/L
pH        2~3
时间       2~6 min

配方三(贵州航空发动机公司提供):
硫酸铜      3~7 g/L
硫酸镍      2~3 g/L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4~5 g/L
亚硒酸      4~5 g/L
磷酸盐      2.0~3.0 g/L
pH值       2.0~3.0
时间       30~60 s

配方四(大庆石油学院提供):
硫酸铜      2.0~2.5 g/L
硝酸       1.0~2.0 ml/L
二氧化硒     2.5~3.0 g/L
磷酸       1.0~1.5 ml/L
对苯二酚     0.8~1.2 g/L
发黑促进剂    1.5~2.0 g/L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 0.5~0.8 g/L
OP-10乳化剂    适量

配方五(南方轻工研究所提供):
硝酸铜      4~6 g/L
亚硒酸      5~10 g/L
磷酸       5~10 ml/L
氯化钠      1~2 g/L
pH        1.1~1.2

配方六(河南中原机械厂提供):
硫酸铜      2~4 g/L
二氧化硒     4 g/L
磷酸       10~15 g/L
氯化镍      10~15 g/L
酒石酸钾钠    2 g/L
柠檬酸钾     2 g/L
时间       3~6 min

配方七(杭州大学化学系提供):
硫酸铜(CuSO4.5H2O)    3 g/L
磷酸缓冲液(H3PO4.KH2PO4) 4 g/L
亚硒酸(H2SeO3)      1 g/L
添加剂           3 g/L
时间            1~3 min

配方八:
硫酸铜     4 g/L
硫酸镍     1 g/L
亚硒酸     4 g/L
磷酸二氢锌   2 g/L
硼酸      4 g/L
DPE-Ⅲ     1~2 ml/L
pH       2.5~3.5
时间      10~60 s

配方九:
硫酸铜     3~5 g/L
亚硒酸     3~5 g/L
磷酸二氢锌   4~5 g/L
柠檬酸     2~3 g/L
硝酸钾     1 g/L
添加剂     20 ml/L

配方十:
硫酸铜     4~5 g/L
二氧化硒    4~5 g/L
硫酸镍     3~4 g/L
氧化锌     2~3 g/L
磷酸      10~15 g/L
TX-10乳化剂   10 g/L
稳定剂     5~10 g/L
时间      3~8 min

配方十一:
硫酸铜     4~6 g/L
二氧化硒    1.5~3 g/L
硫酸镍     0.5~2 g/L
柠檬酸钾    2 g/L
对苯二酚    1~1.5 g/L
时间      1~5 min

配方十二:
硫酸铜     2 g/L
亚硒酸     4 g/L
钼酸钠     2 g/L
硫代硫酸钠   1 g/L
硫酸镍     4 g/L
pH       1.5~2.5
时间      5~8 min

配方十三:
二氧化硒    5 g/L
硫酸铜     4 g/L
硫酸镍     4 g/L
硝酸锌     10 g/L
磷酸      10 g/L
TX-10乳化剂   5 g/L
络合剂     10 ml/L
时间      2~5 min

常温发黑工艺简介
钢铁常温发黑工艺流程主要包括前处理发黑后处理3个部分,其工艺流程为:

化学除油→热水洗→冷水洗→酸洗→冷水洗→冷水洗→发黑(可2次发黑)→水洗→水洗→中和→水洗→浸油封闭。

除油

除油是关键,如果工件上油未除净,就会直接影响黑化的质量,出现花斑或发黑膜结合力差,甚至不能上色。在此推荐一个除油配方。

氢氧化钠      80~100g/L
磷酸三钠      50~60g/L
洗衣粉       3~5g/L
温度        80℃以上
时间        1~10min

对于油污比较严重的工件:可以先用有机溶剂清洗后再化学除油,还可再增加一道电化学除油工序。

化学除油后必须先用热水洗。

酸洗

对于锈蚀不太严重的工件,可采用常规的盐酸液除锈、再水洗,对于锈层和氧化皮较厚的工件,推荐采用以下配方:

盐酸        300~350g/L
硫酸        150~200g/L
OP-10乳化剂     3~5g/L
十二烷基硫酸钠   0.02~0.05 g/L
时间        至锈除尽为止

酸洗应注意防止工件过腐蚀,可向酸洗液中加入硫脲等缓蚀剂。

发黑

将经过前处理的工件直接浸入发黑液中,当工件完全发黑时,即可取出。必须注意:时间不能过长,否则,发黑膜疏松,结合力差。为了获得最佳发黑效果,可将工件抖动数次,以便着色均匀。

发黑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例如:随着发黑量的增多,发黑剂有效成分不断消耗,发黑速度逐渐变慢,需适当延长发黑时间。另外,冬季发黑时间应长一些,夏季发黑时间应短一些。

工件从发黑液中取出后,应空留几分钟,以继续成膜反应,增加结合力。因成膜反应缓慢,随发黑件存放时间延长,其外观会更黑,耐蚀性和结合力也会越来越好。

工件取出后若发现局部着色不均匀,可漂洗后放回发黑液中继续着色,直到满意为止。

为得到效果最佳的常温发黑膜,可采用2次发黑工艺,即工件先后在两个发黑槽中发黑,两个发黑槽液成分一致、浓度不同。一般第2槽浓度较低,约为第1槽浓度的1/4左右,其它操作条件一致。应注意:工件经第一次发黑后,应充分水洗再进行第Ⅱ次发黑。

中和

中和处理是用3%~5%碳酸钠溶液刷洗或浸渍1 min,其目的是为了中和发黑液残液,并填充膜层孔隙,否则残留的酸性发黑液将降低膜层耐蚀性。

封闭处理

工件发黑后常用防锈油进行封闭处理,可采用以下3种方式

工件经中和水洗后,再热水洗,甩干,彻底干燥后,浸热防锈油(80~90℃)进行封闭处理,时间约2 min。

工件经热水清洗、甩干后直接浸入脱水防锈油中进行封闭处理,时间在3~5 min,取出后自然晾干。

工件发黑后先在80~90℃的1%肥皂溶液中填充处理,取出干燥后可以直接浸普通机油或防锈油。

工艺参数的影响
发黑液浓度的影响

常温发黑剂浓度过高时,成膜速度过快,膜层较疏松,结合力不好;浓度过低,发黑速度慢。然而,不同材料由于表面活性不同溶液含量也应不同。

pH值的影响

pH值是影响发黑效果的一个最重要的参数。若pH值过高,成膜速度慢,甚至不能发黑成膜,pH值过低,则反应速度过快,结合力不好,而且随pH值的进一步降低会溶解生成的膜层。pH一般制在1.5~2.5之间,必要时可用硝酸或氨水调整。

温度的影响

温度低于10℃时,反应速度较慢,黑度和均匀性差,此时应延长反应时间。当温度大于40℃时,反应速度过快,结合力差,温度一般控制在15~35℃。

时间的影响

黑化时间需根据基体成分和温度而定,一般在3~10 min。若时间过短,则膜层长不完全,膜层过薄,有花斑;若发黑时间过长,则表面会过多地为黑色氧化物,多余部分疏松,结合力不好。

网友A:
这个需要经验积累,才能做好。

网友:
楼主习惯用哪个配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经验积累,才能做好。

要经验?说个事,三特的女工,进三特一周就能磨出刀具,还是出口的哪种精度0.005,3年的车工也磨不出这个效果,为什么,三特对刀具进行了合理地加工,对刀具各个参数进行了数据化,前角后角,螺旋角,对砂轮进行了分类,什么样的刀具材料用什么样的砂轮,对磨刀的工艺进行了规划,对磨刀的各个工序都进行了指导。只要完全按工艺加工,按标准就不用什么经验,标准就是经验。再比如现在学机加工的,加工中心调个机一年还没有学会,有这么难吗,加工中心调机不是装刀,对刀,装夹,找原点,按绿键,总共就五步,正常人1天都能学会,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要经验,我就怪了,我以前刚学就是完全按工艺,先写在纸上,第一步,装刀,按MID,输入要装的刀具,把刀装好,安完按写在纸上的做,然后装夹,,再把刀具参数写入刀补,再装夹,用分中棒找原点,调代码按绿键,手轮跟踪,加工完,按图纸测量好。多数人不是这样干 ,也不愿意这样干 ,碰到很多人说,杀猪杀头杀屁股,各有各的法,真是扯蛋,哪怕是个小白,从来没见过机床的,完全按作业指导,也能干 好,完全按作业指导,这个太难,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认为自己干 得好。但作业指导是经过了论证,按作业指导做,绝对没错,100个人中,90个人不愿意按作业指导,这才是关键,因为人有思想,
以前我公司为了少工伤,危险作业,要求完全按作业指导,一个人拿指导书,指挥一个人工作,从防护到动作,都 要求按作业指导,不按要罚款,就这样,工伤一样发生,就有二货不按作业指导,指挥的人也不管,防护服是最重要的,从穿到检查,每穿好一件,要在指导书上打勾,发生过几次不穿防护服发生事故的。公司从数到量都 有详细标准,两个人一起搞的,一个人操作一个人监督,就这样每年还是发生事故

网友B:
|尹志春发表于 04-23 19:56 本帖最后由 尹志春 于 2022-4-23 20:01 编辑

要经验?说个事,三特的女工,进三特一周就能磨出刀具,还是出口的哪种精度0.005,3年的车工也磨不出这个效果,为什么,三特对刀具进行了合理地加工,对刀具各个参数进行了数据化,前角后角,螺旋角,对砂轮进行了分类,什么样的刀具材料用什么样的砂轮,对磨刀的工艺进行了规划,对磨刀的各个工序都进行了指导。只要完全按工艺加工,按标准就不用什么经验,标准就是经验。再比如现在学机加工的,加工中心调个机一年还没有学会,有这么难吗,加工中心调机不是装刀,对刀,装夹,找原点,按绿键,总共就五步,正常人1天都能学会,但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要经验,我就怪了,我以前刚学就是完全按工艺,先写在纸上,第一步,装刀,按MID,输入要装的刀具,把刀装好,安完按写在纸上的做,然后装夹,,再把刀具参数写入刀补,再装夹,用分中棒找原点,调代码按绿键,手轮跟踪,加工完,按图纸测量好。多数人不是这样干 ,也不愿意这样干 ,碰到很多人说,杀猪杀头杀屁股,各有各的法,真是扯蛋,哪怕是个小白,从来没见过机床的,完全按作业指导,也能干 好,完全按作业指导,这个太难,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都认为自己干 得好。但作业指导是经过了论证,按作业指导做,绝对没错,100个人中,90个人不愿意按作业指导,这才是关键,因为人有思想,
以前我公司为了少工伤,危险作业,要求完全按作业指导,一个人拿指导书,指挥一个人工作,从防护到动作,都 要求按作业指导,不按要罚款,就这样,工伤一样发生,就有二货不按作业指导,指挥的人也不管,防护服是最重要的,从穿到检查,每穿好一件,要在指导书上打勾,发生过几次不穿防护服发生事故的。公司从数到量都 有详细标准,两个人一起搞的,一个人操作一个人监督,就这样每年还是发生事故

这个经验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公司的经验,而不是个人的经验,标准的作业指导更离不开公司长久的试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经验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公司的经验,而不是个人的经验,标准的作业指导更离不开公司长久的试验

执行力是关键,作业指导很容易搞,能执行才关键,只有工资高福利好,才有可能执行。不是没有技术,是执行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