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高手进

楼主(2022-04-23):
(图片)

网友:
x=sina*50
微分也是啊 △x=50*△sina

网友(点评):
dx/da求导

网友(点评):
还要根据定义域来划分,不能直接套用

网友(点评):
a 是弧度制不是角度 换句话说 sina的a和x都是同种单位 即长度

网友A:
Δx?还是∠x?
∠x+∠α=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Δx?还是∠x?
∠x+∠α=90°???

显然是δ

网友(点评):
那完了,4年级以下和6年级以上的数学我都解决不了

网友:
x关于角度的函数,然后求一阶导数对不对?

网友:
这没头没尾的。可以近似求解。如果δα很小,δx=x'(α1)*δα。δα大时用泰勒公式在α1处多展开几项得到近似关系式

网友:
看起来很简单,但我已经不会了

网友:
α1=α2+Δα
Δx=x1-x2
即使Δα相等,随着α2起始角不同,Δx不相同。所以,不能单纯求出Δx与Δα的关系式,须相关起始角α2。
可自行设数代入验证。

楼主:
是这样子的,这是一个圆周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简图,我想设定直线运动走的距离推倒出伺服电机转了多少角度

网友:
一种直觉积分上限用弧度制
比如一个标准圆的极坐标方程(r,theta)表示为r=1
ds=1dtheta
积分限制由0到2pi
当然你的积分上限可以表示为未知数,你想用角度制,需要把弧度表示为角度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