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如何绘制双齿刀片两端弯曲的两翼并确定弯曲的角度

楼主(2022-04-23):
生成的效果图如下,翼篇形成角在25~35度之间,希望大佬伸出援手

如图

如图

网友:
这样好简单。。。。。。。
为什么这么简单,因为没尺寸,样子像就行。
你以为难,肯定有难的理由,好歹你上个二维图啊,至少我要知道你要保证哪些有难度的尺寸嘛。

网友:
一看楼主的图片就不是用SW画的。
建议先用钣金画,然后其他的棱边再切除。或者用曲面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