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毫米的三角形孔怎么加工

楼主(2022-04-24):
烟厂的朋友说有个么一个零件需要加工:直径100的圆柱,厚度大约30。上面有很多边长0.2毫米的三角形孔,图上画的是放大的,实际上孔有成百上千个。精度是没有的,用来喷丝的。洋人设备上的易损件,配件价2000块一个。他们想要找便宜的替代品,问了很多厂家都没办法加工。坛子里兄弟们有何高见?

网友:
还是买配件比较便宜。。
0.2的孔,注塑都很难搞。

网友A:
不知激光能否加工

网友(点评):
没看到厚度30,激光也不好做

网友B:
0.2对于30的厚度,太厚了,薄一点不行吗?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分解成多个薄一些带孔零件叠加在一起?分别激光切割每个薄板的三角孔,通过定位销保证孔的位置精度,然后焊接在一起或者用套筒过盈配合在一起。

网友(点评):
这是一个思路

网友(点评):
这样做出来不能用的,有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0.2对于30的厚度,太厚了,薄一点不行吗?

就是这么厚的,没有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分解成多个薄一些带孔零件叠加在一起?分别激光切割每个薄板的三角孔,通过定位销保证孔的位置精 ...

这种微孔激光切割机,和常见钣金厂的什么区别呀?钣金厂的无法切这么小的孔呀,板越厚缝隙越大,越参差不齐。

网友D:
2000一个很便宜了,这个时候应该涨价的,还想降价、、、、、、、、、、、不想吐槽了   如果你量多  花个大几万,弄个挤压模,弄个粉末冶金的模具  那成本就降到300-400。但是易损件,估计一年也就几个的量。自己取舍吧

网友(点评):
粉末冶金,精度达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00一个很便宜了,这个时候应该涨价的,还想降价、、、、、、、、、、、不想吐槽了   如果你量多  花个大 ...

0.2没干过 1毫米干过  这个要找相关厂家咨询下

网友E:
如果是铝,定制把钻头就开干

网友F:
放电应该可以,成本高。

网友:
电火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铝,定制把钻头就开干

三角形孔钻头不能加工

网友G:
最关心原件是啥工艺,材质?

网友:
太“抠”啦!两千还嫌贵!

网友H:
边长0.2,30深的三角通孔
这种,除了电火花,我想不出别的工艺
2000很便宜了

网友(点评):
这个电极怎么做?这么小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铜很好切削

网友(点评):
不会变型吗?30mm

网友(点评):
电极可以线切割

网友:
这么密点解也不好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关心原件是啥工艺,材质?

普通钢材做的

网友(点评):
还有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放电应该可以,成本高。

0.3毫米的孔,切削液能不能进去是个问题

网友I:
电火花加工可以试一下,关键是电极能否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火花加工可以试一下,关键是电极能否加工出来

加工中心可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可以做

加工中心可以做出电极的话,楼主可以询问一下做电火花加工的工厂可否加工这个零件

网友J:
楼主咨询一下3D金属打印,我觉得这是最佳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铝,定制把钻头就开干

钻头无法做出尖锐的三个角吧。

网友(点评):
尖角肯定不行的,多少带点圆角

网友:
0.2三角形孔,还真不知道怎么方便加工

网友:
咨询下电火花能做不

网友K:
参考论文,其他的论文应该还有,三角形截面单丝异形喷丝微孔设计与加工的探讨https://www.doc88.com/p-9059006954942.html?r=1

网友:
高难度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腐蚀

我也想到的是蚀刻。薄板蚀刻,然后点焊

网友M:
什么材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材质的?

碳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边长0.2,30深的三角通孔
这种,除了电火花,我想不出别的工艺
2000很便宜了

靠意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咨询一下3D金属打印,我觉得这是最佳方案了。

铝合金3D打印,这个价格老火,前两年我问大小差不多,厚度几毫米就要5000--------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参考论文,其他的论文应该还有,三角形截面单丝异形喷丝微孔设计与加工的探讨https://www.doc88.com/p-9059 ...

看着个加工工艺,我觉得2000一块确实不贵

网友:
什么材料,公差范围

网友:
这个东西2000还嫌贵???搞机械的真的这么不值钱吗!!!

0.2mm边长的三角形,外接圆直径是φ0.23。。

网友:
做个电极,通电加工。

网友:
应该是特种激光

网友:
过滤嘴的丝,南通的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激光能否加工

不行,一是精度高,而是板子太厚了

复制

网友:
线割应该可以,孔太多太小,没什么利润

网友:
激光
估计费用很高
我们有个零件,薄板0.008mm的阵列圆孔,当时是用激光加工的

网友:
电火花。先钻圆孔,然后电火花

网友:
只要价格能跟上,用线都能磨出来。先钻小孔,然后用线磨,哈哈。

网友:
喷丝的上千个三角孔?放大看了吗?

网友:
猜是电火花,
期待答案

网友:
电极可以用粉末冶金做,MIM工艺,一次成型出所有电极

网友:
我们做过0.5的方孔,阵列也有大几千个,厚度18毫米,材质304,有特殊的方法,但是不知道这种方式你们合适不合适。加微详聊757431786

网友:
楼主好:
      截面直径100,高度30,三角形边长0.2 碳钢材质。常识的工艺都做不了。
      能想到,唯一可行的方向还不是方案,将截面按三角形的排布分解为多层开V型槽的层板,外周箍个圈。
      就这,跟甲方去讨论吧。
      孔多的话2000块可能不够加工费

网友:
2000一个真不贵

网友:
能否改成圆孔,那就好办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