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22-04-24):
怎么优化这个定量取玉米有时会发生在圆圈那里卡住玉米导致转不动的方法(用的是直流电机)

网友A:
是那种玉米粒吧?可以把圆开大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玉米粒吧?可以把圆开大些试试

是玉米粒,师傅请教一下是把下料的孔开大一点还是把下面齿轮接料的孔开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种玉米粒吧?可以把圆开大些试试

是种的玉米粒,请教一下是把上面漏斗的孔开大一点还是把接料的齿轮孔开大一点

网友B:
使那个带孔齿轮在轴向有个微小窜动量,底部搞几个强力弹簧,允许卡住玉米时压缩弹簧齿轮向下微小移动,但不影响转动,也不会多漏太多玉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那个带孔齿轮在轴向有个微小窜动量,底部搞几个强力弹簧,允许卡住玉米时压缩弹簧齿轮向下微小移动,但不 ...

理解,谢谢师傅

楼主:
不是毕设,产品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参考这个:

http://www.cmiw.cn/thread-1040365-1-1.html

好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毕设,产品优化

爆米花的机器?

网友:
上下加入倒角试一下

楼主:
倒角试过了,还是会卡

楼主:
玉米分量包装

网友:
把下面那个齿轮的圆孔改成圆锥孔就可以了,然后抛光下,如果还是卡料加一个振动装置,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试试我的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