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设备可以把金属环均匀的压缩?使其内外径变小2-3毫米?

楼主(2022-04-24):
如题,目的是把不锈钢环套在PE管子上,然后有没有设备能够压缩这个金属环使其直径变小卡住PE管子

网友:
像是这样吗!?

网友:
缩管机,电工液压钳。

网友:
是的,不锈钢管可以这样压凸

网友:
扎环,用螺丝收紧

网友:
PE管可以加热了,直接套在不锈钢管上面

网友:
这样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