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尘设备改进求助

楼主(2022-04-24):
有无除尘设备设计的大佬,现如今打算改善车间环境,车间是加工车间,手动研磨,会产生粉尘。目前进入夏季,车间目前使用的也有几种除尘设备。
现想更新或者改进一下,主要解决夏季温度过高,开制冷设备冷空气会被除尘设备抽走排出,制冷效果很差。有无大佬提供一些解决思路,或者有相应的厂家有这方面的改造经验可以联系沟通一下。

网友A:
一个吹,一个吸~~~~~~···.

网友:
制冷成本太高了,直接大力吸就算了。

网友B:
车间要密封,一定要密封,设计好风道就是空气流动的路径,加大风机风力,可以做到无尘,这个关键是车间要是密封的,空气要按设定好的路径走,吸风第一为吸看着尘,第二是给工人散热,只要做到这两点,可以保证不热,可以在每个工位上装个冷气出风口,也要按空气流动路径设定,一般工厂哪会管这事,又不用老板下车间,我当年在工厂做事,要求这样弄,老板不同意,最后把老板拉车间呆几分钟,老板的光头上全是汗才同意装,不过成本很大,不是设备成本,是电费,白天1.3,功率近80KW的风机,什么都吸走了,吸走的尘要求过水雾,再处理,不能直接排,直排等 于没用。这一套,一天电费都过W了,最后老板关了抛光车间,全外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车间要密封,一定要密封,设计好风道就是空气流动的路径,加大风机风力,可以做到无尘,这个关键是车间要是 ...

自动化磨抛,有没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化磨抛,有没出路?

路边卖臭豆腐都有年赚百W的,自动化研磨当然有出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间要密封,一定要密封,设计好风道就是空气流动的路径,加大风机风力,可以做到无尘,这个关键是车间要是 ...

这个无尘确实是要密封,我们这目前不用做到无尘,现在就是如果添加制冷设备现场除尘设备抽走,这样能耗太高了,而且浪费比较严重,所以我现在是想要了解有没有那种就是循环处理的,就是抽走的我经过过滤或者其他的手段我能利用回来,就是这个空气我不直接排放出去。我们这主要粉尘是加工研磨产品产生的树脂混合物。这样车间环境在夏季会好很多,也不会很热。诸位大侠有无良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吹,一个吸~~~~~~···.

确实这个是现状,这样浪费严重。目前夏季环境炎热,我们打算增加制冷改善一下,寻找成本低一点的途径。

网友D:
在产生粉尘的研磨工位安装除尘器,可采用布袋除尘器,设备就安装在车间内,不用把除尘风排出车间外,这样冷空气仍然在车间内循环,定期更换布袋就行。
如果需要除尘的工位点数较多,较分散,或者工位有小范围变换移动的,可采用集中一台除尘器,接多个除尘管路的做法。向每个工位通一条分支除尘管负压管,这个管的主路可以用硬管布置,工位附近采用带活动支架的软管,可以一定范围移动吸尘。

网友:
自动化打磨就远离人工除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无尘确实是要密封,我们这目前不用做到无尘,现在就是如果添加制冷设备现场除尘设备抽走,这样能耗太 ...

用湿法除尘,空气循环应该是可以的,不过这样应该效果也不好,循环量太大
考虑把磨削区域封闭单独处理可能好点

网友:
尘是什么性质的?操作工是固定位置的还是移动的?
有没有在喷砂房,喷漆房里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无尘确实是要密封,我们这目前不用做到无尘,现在就是如果添加制冷设备现场除尘设备抽走,这样能耗太 ...

没考虑自动化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考虑自动化打磨?

难度问题且目前工厂还没到这种规模=-=

网友:
单独把除尘设备做成一个密闭空间,然后增加工业除尘装置,其它可以理解成大号的吸尘器

网友E:
不知道现有的是什么除尘设备
在室内建一个大水池子
把所有除尘设备的排气口通入水池子
气体直接排入室内

除尘器、水池子、管道、风速、风量等需要计算

网友:
用工业风扇搭配工位单独的吸风罩,后吹前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现有的是什么除尘设备
在室内建一个大水池子
把所有除尘设备的排气口通入水池子

现场有布袋除尘,也有脉冲除尘零零散散,目前我觉得最多的是第一步粗加工的打磨台,下方有个负压的管道,管道外接有一个集尘箱,然后箱上面是个离心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现有的是什么除尘设备
在室内建一个大水池子
把所有除尘设备的排气口通入水池子

打磨台后方也有一个吸尘排入水池的,但是我看了下效果基本上等于没有。后面粉尘还是很多。

网友:
先研究研究你们粉尘的粒度,也就是颗粒的直径,这就知道粉尘的颗粒质量了,然后研究研究带走粉尘需要的风速,推荐查查通风除尘手册,或者做做实验。有了风速,在结合你起尘点的位置,起尘空间的大小,研究研究吸尘口的直径。都计算出来,就知道需要多大的风量了。简单说,大力出奇迹。但是为了节省能源,那你就要研究研究流体力学了,模拟模拟空气中风是怎么流动的,这样能更好的把起尘处的粉尘吸走,而没起尘的地方不吸走。如果你有机会让你主持这个项目,这是你通过实践验证理论的最佳时机。祝你成功!!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场有布袋除尘,也有脉冲除尘零零散散,目前我觉得最多的是第一步粗加工的打磨台,下方有个负压的管道, ...

布袋和脉冲不是一起使用的吗?
还是布袋和电除尘?

经过水池子还有很多粉尘吗?
你的水池子是怎么设计的?

根据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在产生粉尘的研磨工位安装除尘器,可采用布袋除尘器,设备就安装在车间内,不用把除尘风排出车间外,这样冷 ...

正解,想保证制冷效果就只能内循环,想办法让粉尘沉淀下来,比如增加静电吸附环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磨台后方也有一个吸尘排入水池的,但是我看了下效果基本上等于没有。后面粉尘还是很多。

水池???有什么用?应该是要喷雾,让粉尘颗粒附着水雾增加重量沉淀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水池???有什么用?应该是要喷雾,让粉尘颗粒附着水雾增加重量沉淀下来

所以说没什么效果,就单纯依靠风机吸吹到水面,应该不能算水池就一个水槽。水槽四周很厚的灰。如果改成水雾的话估计要看后续了,现场是这么个情况,不知道谁设计的,十年前的设备,一直没换。

网友(点评):
那是水池子前面的布袋漏了,你在布袋后面加1~2个旋风除尘器是不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解,想保证制冷效果就只能内循环,想办法让粉尘沉淀下来,比如增加静电吸附环节

大侠有无相似的案例可以参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布袋和脉冲不是一起使用的吗?
还是布袋和电除尘?

那个是单独的小部分和主要地点相差远,应该是布袋除尘+脉冲,现在布袋不让用了,说是什么安全隐患,这个估计也要改。水池其实就是水槽,操作台前面有个风机把灰尘吸入,然后随一个90度大弯管送到水槽里面。

网友(点评):
耐高温布袋,20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有无相似的案例可以参阅。

我不是这行的,只知皮毛,首先你要搞清楚你的粉尘颗粒大小、特性,才有针对性,静电除尘,你可以百度一下,很多做这类设备的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