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轴承质量

楼主(2022-04-24):
    圆锥滚子轴承属于分离型轴承,轴承的内、外圈均具有锥形滚道。该类轴承按所装滚子的列数分为单列、双列和四列圆锥滚子轴承等不同的结构型式。单列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受径向负荷和单一方向轴向负荷。当轴承承受径向负荷时,将会产生一个轴向分力,所以当需要另一个可承受反方向轴向力的轴承来加以平衡
   轴承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设备的使用寿命和工作效率,日本某品牌的圆锥滚子轴承,使用1-2个月以后,轴承内环碎裂,滚柱支架碎裂,外环碎裂,没有好的地方的,该轴承使用在主轴上,转速1000多转,质量过硬的轴承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但是目前来看,日本的轴承也无法满足要求,轴承品牌的选用由采购确定,采购渠道也不详,不排除有二手轴承或者翻新、质量差的轴承替代,来的轴承都没有批号,出现问题追源都不知道如何下手,难道现在的轴承市场都是各种鱼龙混杂的轴承充斥着,稍有不甚就会买到“假”的轴承吗?

网友A:
要较真的话,拿坏掉的这些材料去坐下化验,看下各种标准的要求是否达到

网友B:
换大两个规格试下

网友C:
是正品么?

网友D:
32008径负荷近60KN,还是配对使用,1000转线速才120M,

网友E:
大厂产品一般都会印有商标。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淘宝牌”,我们采购经常做这样的傻事

网友(点评):
是装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淘宝牌”,我们采购经常做这样的傻事

采购傻?你傻差不多,这样用100块买10块的东西,报80,为老板省钱,自己赚70,因为质量差,所以常要换,这样维修的也给红包,采购比你精多了,

网友(点评):
采购一般不会比常人傻的

网友G:
不只是假轴承,还有其他国内找不到直销,有代理能买到的东西,那真是水深。

我买真空泵,采购就给我买了普旭真空泵,不是BUSCH真空泵。

网友H:
人心不古,人假了,做东西还指望有个好?

网友(点评):
看来现在只有洋大人厚道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采购傻?你傻差不多,这样用100块买10块的东西,报80,为老板省钱,自己赚70,因为质量差,所以常要换, ...

现在公司都是在淘宝上采购外购件,做有精度要求的设备常常出问题,

网友J:
老哥要不先查下加工件问题,我这边前两天刚遇到类似的问题,一根轴两端尺寸相同,结果加工成大小端,小端要小三个丝,导致小端这边轴和轴承内圈相对转动,发热非常严重,大端那边就很正常。

网友K:
轴承的失效分析一直是比较难的,很难找出是轴承质量异常的直接证据,关于轴承质量更多是在装配前检查,测量游隙、内外圈尺寸、检查滚动体,做起来也很麻烦。
关于批号的问题,我们用的几家不管是国内的还是进口的厂商,大多没有,之前也联系好好多次,也没有增加,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行业潜规则。

网友(点评):
你说的顶对!!!

网友L:
这个与装配前后进尺寸有关系的。

网友M:
只标记32208,多半是假的。
另外,轴承座孔位控制是否正确?轴承预压这否正常?装配过程中是否敲击?
你 要综合分析一下,在撇的轴承也不至于用一两个月。
之前设计个一万转的轴承,进水都能用个一个月,保持架那些都是好的。

网友N:
一看就是假的,连高仿都不是,采购真的NB

网友O:
估计是轴承选用错了吧

网友O:
是不是轴承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较真的话,拿坏掉的这些材料去坐下化验,看下各种标准的要求是否达到

供应商答应过来看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大两个规格试下

内外径尺寸都是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正品么?

没有那副火眼金睛,真是看不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2008径负荷近60KN,还是配对使用,1000转线速才120M,

所以,载荷对轴承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厂产品一般都会印有商标。

包装盒及轴承侧面都是有商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有可能是“淘宝牌”,我们采购经常做这样的傻事

采购来源不确定,其实只要拿到现场能正常使用,谁也不会反应轴承质量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只是假轴承,还有其他国内找不到直销,有代理能买到的东西,那真是水深。

采购有采购的渠道,现场实际使用者的要求不高,只要是好用的就行,但是实际情况却差强人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心不古,人假了,做东西还指望有个好?

国内轴承水太深,能辨别真假的大师真心不多,很多都会走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现在公司都是在淘宝上采购外购件,做有精度要求的设备常常出问题,

淘宝上的照片照的很好,售后回答也是很好,什么要求都能答应,但是买到生产现场一使用就才能原形毕露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哥要不先查下加工件问题,我这边前两天刚遇到类似的问题,一根轴两端尺寸相同,结果加工成大小端,小端要 ...

是轴承滚柱损坏带动内圈转动,所以主轴轴承位才会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轴承的失效分析一直是比较难的,很难找出是轴承质量异常的直接证据,关于轴承质量更多是在装配前检查,测量 ...

轴承批号设定后续一定会推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与装配前后进尺寸有关系的。

一直都是这样装配的,装配工艺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只标记32208,多半是假的。
另外,轴承座孔位控制是否正确?轴承预压这否正常?装配过程中是否敲击?
你  ...

轴承预紧是必须进行的,但是预紧的规律没有完全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看就是假的,连高仿都不是,采购真的NB

我们只是使用方,用过之后才知道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O:
估计是轴承选用错了吧

以前用其它品牌也是用这种轴承,现在只是换了个品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不是轴承用错了?

不会用错的,如果用错,主轴都不可能会转

网友(2022-06-02):
引用 楼主:
不会用错的,如果用错,主轴都不可能会转

我指的轴承型号是不是用错了,轴承用错了但也会转啊,只是型号与用法不对

网友P:
进口品牌都打商标的,外圈上连标都没有的话就是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进口品牌都打商标的,外圈上连标都没有的话就是假的了

有的时候,真假轴承很难辨别的

网友Q:
为啥你非要买没有批号的轴承。 正规渠道的TIMKEN 不好吗?  看家的就是TRB 。

楼主(2022-07-04):
引用 网友Q:
为啥你非要买没有批号的轴承。 正规渠道的TIMKEN 不好吗?  看家的就是TRB 。

都是采购购买的,我们只是拿来使用

网友R:
如果要求高,直接跟供货商讲,他就不敢拿差的给你,价格也要贵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如果要求高,直接跟供货商讲,他就不敢拿差的给你,价格也要贵很多

好像是行业的潜台词,资深销售都懂

网友S:
圆锥轴承最复杂,轴向游隙的设定不设定好,啥轴承都白搭。
如果成对使用,旧隔圈不管是不是好的都不能用,必须重新配隔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圆锥轴承最复杂,轴向游隙的设定不设定好,啥轴承都白搭。
如果成对使用,旧隔圈不管是不是好的都不能用, ...

所以,使用圆锥滚子轴承需要很谨慎,但是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轴承碎裂

网友(2024-07-18):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