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台阶垂直度

楼主(2022-04-24):
现加工一个台阶孔, 要求以台阶孔为基准测2个平面的垂直度。
   孔和端面都是一刀加工,   要求0.01的垂直度,三坐标一直都打不合格,最好的就0.013,垂直度还一直不稳定,这一件0.013,下一件就0.03了。
    样件都送不出去,实在没法了,上论坛找找大神,有没有好点的方法加工,或者是三坐标的问题。
    材料42CrMoA   调质件
    附手绘图一张,急求

网友:
孔和端面,考虑分粗加工和精加工各2只刀具,精加工留0.1的余量;硬质合金刀片用锋利一点的。

网友:
三坐标测量同一件  不拆卸  测量多次 看看测量值是否稳定。确定是不是三坐标的问题。如果不是三坐标问题再从加工工艺改进。感觉三三坐标测量的问题较大。

网友:
忘了,三坐标评价一下100的圆柱 圆柱度是多少,也可能椭圆造成基准偏差较大。

网友:
车床本身都达不到0.01的精度,你让一台垂直精度0.03的车床都干 0.01的活,真能扯,换机床吧,换精度0.005的机床,才有可能达到0.01的精度,如果你的车床价格不到60W就做不了,实际上60W的机床也不一定能做到

网友:
了解下设计意图,和设计商量,以端面为基准、评价孔的垂直度吧。  测测看看是不是结果小很多。

网友:
1、测量基准问题,三坐标打圆度有一定误差,然后用作基准再去评价端面,会把这个误差放大。2、机床精度问题,按道理这个一刀下的,分粗精加工,机床精度没有问题,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老哥现在用的什么机床哇

网友:
测量一下机床的垂直度到底是多少

网友:
精光用好刀 用2把或3把刀光